[室内机] 准备网购小飞机材料了

楼主(2019-07-20):
儿子马上上3年级了,准备带他玩下航模,也顺便圆下自己儿时的航模梦
先准备玩小飞机,好找场地,危险性也小.
这几天断断续续网上选了些配件

    o 遥控器: 天地飞ET7, RF204W接收机
    o 电池: 1s 高压版3.8v 350mah 35c电池, 18350电子烟电池(1200mah, 10a放电,想尝试一下)
    o 充电器: 1s 1拖4 充电器
    o 空心杯电机: 1s 8520, 1s 1020, 2s 8523, 2s 1022
    o 有刷电调: 黑翅1s,2s
    o 无刷电机: 晓拆机1504,2008,2312
    o 无刷电调: 好盈天行者
    o 行星减速器: 10mm 多种减速比
    o 螺旋桨:1mm孔径,1.2mm孔径,6寸,8寸,9寸,12寸...
    o 螺旋桨配件:桨夹2mm,...
    o 舵机: 银燕2.5g, 5g, 9g
    o 舵机配件: 舵角,调节夹头,拉杆头,...
    o 电线接头: T插,JST接头
    o epp板: 3mm,5mm,10mm
    o 轻木: 轻木片
    o 碳纤维: 碳卷管,碳挤管,碳方管,碳纤片
    o 胶水: AB胶,泡沫胶,纤维胶带
    o 工具: 美工刀,圆规刀,垫板,游标卡尺,泡沫切割机,
    o 仪器: 电流计,5kg拉力测试仪,螺旋桨转速表
    o 小配件:尼龙螺丝,热缩膜,蒙皮,电热丝,
    o 需要淘宝上定做/加工的:翼型模板,epp机翼

PS:谢谢大家的提醒,先从手抛滑翔机改造开始吧,尽量减小难度

网友:
有的折腾了,支持一下。

网友:
相当折腾,加油

网友:
越小越折腾,加油!

网友A:
新手还是买大飞机,翼展1米4,买成品机空机,遥控电子设备和动力自己配。先从室外练习。

网友:
小飞鸡,难度系数大

网友:
小飞机比大飞机难入门,入坑要三思

网友:
都是自己动手才乐趣多多,支持您,希望看到您成功制作出精美的模型,并首飞成功,一定行的。

楼主:
大飞机的材料也准备了,不好搞就先做大的

网友:
不如手抛epo加动力

网友B:
我看好些是配件是重复的啊,怎么回事,我打算照样入手一套,也是组装配还在玩,还有就是你这套下来要多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还是买大飞机,翼展1米4,买成品机空机,遥控电子设备和动力自己配。先从室外练习。

能给推荐一个整套的,不要现成的那种,要自己组装的那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好些是配件是重复的啊,怎么回事,我打算照样入手一套,也是组装配还在玩,还有就是你这套下来要多钱啊

对,很多都是重复的,估计大小飞机可以做个5套都够了,这些现在加起来20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给推荐一个整套的,不要现成的那种,要自己组装的那种么

kt板纸飞机

网友:
做ft迷你系列如侦察者比较简单,有成熟的教程,网上也有卖切割好的板件。

网友C:
我刚入魔不就跟你一样想法培养儿子这方面爱好,大小飞机及配件都买了四千了,到现在都没有真的飞起来,刚开始觉得先做小飞机练习飞行技术,再搞大飞机,结果小飞机配件都花了两千五六,还是没有好好爽飞。

楼主(2019-08-19):
引用 网友C:
我刚入魔不就跟你一样想法培养儿子这方面爱好,大小飞机及配件都买了四千了,到现在都没有真的飞起来,刚开 ...

买到现在,预算严重超支了. 本来计划只花2000多,现在4000了
买了就是折腾吧,总有一天会飞起来,要不然心里老挂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