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啥飞机都可以没有,唯独500PRO不能没有

楼主(2019-07-20):
自2009年亚拓450Pro问世不久,500Pro很快亮相于世人眼前,凭借着轻盈的一体式侧板窄体机身使其令人咋舌。时光飞逝,转眼到了2019年,520中型机成为模友的不二之选,500级直升机显得有些过时了。但是,作为曾经销量第二的500直升机,我还不能让她们退役;500Pro的配件价格低廉,机身皮实耐炸,而且日后还可以改装470MM大桨。是绝佳的中型练习机。

网友A:
PRO系列的特征就是不够修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系列的特征就是不够修长

是的,改470桨就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系列的特征就是不够修长

机身确实比较小

网友B:
改过470桨,单向轴承吃不消会打滑甩尾。

网友C:
和楼主同感,手里一架pro一架500l全都改好470桨完美服役中而且还改了前倾脚架,后尾撑杆加长,线条和比例美的一逼!

网友C:
和模友的tg520放在一起比较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一个500pro机身呢,有空也装上玩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和模友的tg520放在一起比较一下

尾管没有加长?都改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管没有加长?都改什么了?

500PRO要想加长。需要自行买碳纤管切割,尾传动轴对半切开并且拿 空心铜管 连接加长,电调建议换大电流的,尾桨要换成亚拓78mm加长尾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楼主同感,手里一架pro一架500l全都改好470桨完美服役中而且还改了前倾脚架,后尾撑杆加长,线条和比例美 ...

尾撑建议买RJX520的金属尾撑座,然后自行拿碳纤管连接。不然振动略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过470桨,单向轴承吃不消会打滑甩尾。

甩尾的话就用78MM加长尾桨

网友E:
引用 楼主:
500PRO要想加长。需要自行买碳纤管切割,尾传动轴对半切开并且拿 空心铜管 连接加长,电调建议换大电流的 ...

请问传动轴用什么方式和铜管链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传动轴用什么方式和铜管链接?

直接买500x的尾传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过470桨,单向轴承吃不消会打滑甩尾。

500x用的单向和500pro、500l是一样的,用470桨没有打滑的问题。

网友F:
我也改了470 ,我是皮传,真心好飞~  配件便宜。已经飞了150+个起落了

尾旋翼改了500x的,用2.5螺丝,也不怕射,手感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改了470 ,我是皮传,真心好飞~  配件便宜。已经飞了150+个起落了

尾旋翼改了500x的,用2.5螺丝,也 ...

我尾旋翼也改了,不改的话射过一次,改好后就再也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传动轴用什么方式和铜管链接?

传动轴对半切,用内径与传动轴外径相同的铜管连接并用 乐泰638胶水或者302胶水,不能用502。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500x的尾传动

尾拉杆也用500x,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尾拉杆也用500x,可以吗?

可以的,我一根是自己做的另一个就是买的500x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尾拉杆也用500x,可以吗?

推荐舵机放在尾管上,如果要拆也很方便。飞越貌似有配件。尾轴用500x的,尾桨夹和中联用500x,换个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拉杆也用500x,可以吗?

提醒一下,500X的尾管比以往的500粗。所以,500X尾管不能用于老款500

网友:
500Pro是好机,每个模友都该拥有,如果能改成飞470mm桨,那真是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