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里的铜套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9-07-20):
要是没有铜套大桨夹螺丝正好和大桨的固定螺丝相吻合可以用吗?

网友:
作用就是提高局部承载力,可以不可以就要看大桨质量了,比如fk515就没有铜套

网友:
最好用,否则大桨的孔或许会越用越大

网友A:
估计主要是为了桨孔耐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主要是为了桨孔耐磨。

我觉得那铜套也就是在装大桨螺丝的时候防止把孔顶坏,大桨的螺丝也就是器的定位和加紧的作用,有人说没铜套会拉出沟除非他桨装的很松螺丝不拧紧吧?

网友B:
没有铜套孔会越飞越大,最终射桨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铜套孔会越飞越大,最终射桨成功

不可能的我身边有朋友用了几年的大桨没有铜管套也没像你说的那样

网友C:
碳纤维是粘合的,直接用螺丝在飞行中桨旋转会把那个孔扩大,加铜套可以增加接触面,类似于铜套轴承并稳定桨叶碳纤维。
顺便这玩意受到的拉力还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纤维是粘合的,直接用螺丝在飞行中桨旋转会把那个孔扩大,加铜套可以增加接触面,类似于铜套轴承并稳定桨 ...

网友:
转速不高没问题

楼主:
这孔就起个定位作用,桨夹加紧了肯定没问题,何况好多桨本来就没铜套的

网友:
好多450碳尾桨都没铜套。看着不爽。。有次买到带铜套的。但不知道是哪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孔只有定位用
他是有受力的好不好
沒看過大槳螺絲拉歪的阿?

大桨螺丝都能拉歪了!我想的到的原因只有两个,1.那就是大桨固定螺丝根本就没拧劲. .2就是桨根装进大桨夹里还有空隙没有加垫片?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楼下补充吧

网友:
槳在高速前進是設計會前後擺的
不然兩邊迎風速度不同
這個銅套起軸承的作用

若是小飛機或是懸停黨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