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6ex遥控器,抖舵是哪的问题?

楼主(2019-07-20):
6ex控,72m的,接收机通电后,舵机就开始时不时的轻抖,电机偶尔还转下,这就是失控或者干扰现象吗??换几个接收都这样,房间里也这样,就排除干扰了,估计是控的问题吗??听说电位器有问题就会抖舵?谁知道是什么问题?求教

网友:
电位器有问题肯定会抖

网友A:
设好失控保护然后关控,再抖就肯定不是控的问题。

网友:
3楼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好失控保护然后关控,再抖就肯定不是控的问题。

没有失控保护功能吧,6EX,如果pcm发射算的话,接收机是ppm的!设置不了

网友:
这控用了这么多年了早够本了 好换新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失控保护功能吧,6EX,如果pcm发射算的话,接收机是ppm的!设置不了

FM控在临界失控时的确是各通道小抖,你就看电调好了,舵机有可能电位器造成抖舵,电调没这问题。

网友:
年代久了,高频头会出现器件频偏,但谐振频点被晶体和锁相环限死了,高放部分选频偏了的话,就会出现发射功率异常小。

网友(2020-03-10):
赞同8楼的观点。调整或升级发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