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一套穿越 谈谈感想

楼主(2019-07-21):
最近有点迷穿越机 不过穿越的东西一看还不便宜 最后没办法 有些钱确实不能省 终于让我用3000快以内整了一套 大家看我这套配置值不值3000
眼镜 skyzone 02s v 9成新 带俩天线值120 带6块动力电池 桨无数 一个3b的机架少个腿 买了3根腿100块 一共花了1570块
电池 6块4s大小不一 都是格氏或者花牌的 一块微鼓 其他状态良好 其实有些东西闲鱼确实能淘到好东西
机架 本来想走淘宝 最后还是走了闲鱼 不过不是2手 全新东西 发个配置
大力 f722 220
大力40a四合一 255
熊猫5804m v2带棒棒糖天线 135
平头哥2.1毫米带滤镜 195
ex2306 2550kv 4个 两正两反 260
翼飞xl5 v3带俩机臂 159+60
futaba r2001sb接收 175
寻机报警器 45
优惠完付了 1338元
一共花了小3000 如果全走淘宝买新 破4000了
新手小白可以参考下我的价格 装机能省不少

网友:
自带扶他爸遥控+1200没算

网友:
油机bgm好听

网友A:
为什么买两正两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买两正两反?

他家没有 都是正丝 一般穿越电机分正反丝的

网友:
lz好高级的配置,我是qav220+2204+20A+f3+foxeer1190+熊猫v2+棒棒糖,不算电池不到600,+肥鲨attitude v3+棒棒糖,600多,都是低端配置,技术菜,先不追求那些,因为感觉没达到那种层次驾驭不了,或者感受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家没有 都是正丝 一般穿越电机分正反丝的

现在都是放松螺母,无论正反都无所谓了。目前很多电机也都只出了正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家没有 都是正丝 一般穿越电机分正反丝的

其实穿越机的传统都是正丝的,很少会有一正一反

网友B:
实话说,要是真完穿越机,放弃futaba吧,opentx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话说,要是真完穿越机,放弃futaba吧,opentx才是正道

控我真用过不少 开源我是再不碰 遥控多了光研究控的设置都能把你研究的烦烦的 现在就是一个相对稳定 自己精通设置的控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话说,要是真完穿越机,放弃futaba吧,opentx才是正道

问一下 gps那个救机反航到底好不好用 必须刷inav和自己焊气压计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下 gps那个救机反航到底好不好用 必须刷inav和自己焊气压计么

bf的gps救援可以不用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