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编程 solidcam跪求一份mach3的后处理文件

楼主(2019-07-21):
(无正文)

网友A:
3轴机基本上不需要后处理

网友B:
没有防尘罩,对丝杆导轨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轴机基本上不需要后处理

大佬,你是的啥编程,solidcam 不后处理mach3肯定用不了,而且撞刀,你有后处理文件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防尘罩,对丝杆导轨不好吧?

防护肯定会做的

网友A:
撞刀是你自己没编好solidcam我用那么多次怎么没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撞刀是你自己没编好solidcam我用那么多次怎么没撞

心累 默认的后处理mach3系统根本就不识别  版本2017不知道你用的啥  云说没有意义

网友:
我用的是solidwork2016+solidcam2017

网友A:
我也是用自带的后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自带的后处理

大佬指点坐标系定位再工件上  对刀了坐标系上的刀路在空跑,代码z轴应该为负数才对 mach3系统

网友A:
刀路是根据你设定的框架出的,调整框架

网友:
刀路,与坐标和毛坯的关系最大,还有安全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路是根据你设定的框架出的,调整框架

框架就是毛胚啊,把坐标系设定再毛胚上就可以用了  设定再工件上面就是不行  安全高度没多大事  坐标就是原点,设定在工件上面  毛胚多高  对刀就得改对刀值多高  看看大佬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A:
调整毛坯高出高度为0,那么就是面上就是坐标Z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毛坯高出高度为0,那么就是面上就是坐标Z0了

高出为零,顶部不就没有毛胚了,怎么光面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自带的后处理

我现在用solidcam2015出刀路,mach3可以用,但需要删除一些无用代码。
比如结尾都出G28   mach3过不去。只好删除。

网友:
我一直用master出刀路

网友:
我有,如果还需要留下QQ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solidcam2015出刀路,mach3可以用,但需要删除一些无用代码。
比如结尾都出G28   mach3过不去 ...

g28是回原点位置前的安全点,可以过得去,mach3能读,不过我也是直接删除,省得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A:
g28是回原点位置前的安全点,可以过得去,mach3能读,不过我也是直接删除,省得烦恼

大佬,毛胚高出为零,咋光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