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的丝杠

楼主(2019-07-21):
我想弄一个铣床,看大家用的多是2505的丝杠,就是直径25螺距5,我想请教一下,2510是不是直径是25螺距是10,用这样的丝杆做铣床可以吗。请各位大师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理论上说螺距越短精度越高,螺距越大速度越快。必须是一个级别的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说螺距越短精度越高,螺距越大速度越快。必须是一个级别的丝杆。

明白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说螺距越短精度越高,螺距越大速度越快。必须是一个级别的丝杆。

精度和导程没关系
速度、负载和导程有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精度和导程没关系
速度、负载和导程有关

大佬,精度确实跟导程有关系,同样c3,TW的丝杆,螺距大的标称0.012,5mm螺距就0.008

网友:
但螺距大的,耐用度好很多,丝杆的珠子跑的路比导轨的珠子累多了,3205丝杆 5MM螺距能差20倍,寿命更如此,导轨不超载基本是用到机器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精度确实跟导程有关系,同样c3,TW的丝杆,螺距大的标称0.012,5mm螺距就0.008

我以前问过我们当地的THK的员工,他回答他们的丝杆同级别的导程5和10的精度一样的

楼主:
导程大的丝杠滚珠磨损要比导称小的磨损小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说螺距越短精度越高,螺距越大速度越快。必须是一个级别的丝杆。

理论上越短精度越高?这个对,精度只看等级,1605和6332精度一样,

不存在什么越短精度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越短精度越高?这个对,精度只看等级,1605和6332精度一样,

不存在什么越短精度越高

好吧我没说清楚,是操作精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精度和导程没关系
速度、负载和导程有关

好吧,是我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操作精度。比如说一个1.8度步进电机不开细分,配2mm丝杆精度是0.01mm。配10mm丝杆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吧,是我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操作精度。比如说一个1.8度步进电机不开细分,配2mm丝杆精度是0.01mm。 ...

0.01?要先清楚这是个什么等级的精度,国内50W的机床都没有能进300/0.01精度的,0.01是个很高的精度,在机床界,DIY才动不动0.001,要清楚36W的三坐标都不敢保证0.005的精度,你机器动不动0.001,让作为测量设备的三坐标怎么活?

网友:
引用 网友D:
0.01?要先清楚这是个什么等级的精度,国内50W的机床都没有能进300/0.01精度的,0.01是个很高的精度,在 ...

我前面说了理论上。我当然知道影响很多,也说了打比方。

网友:
精度和螺距没关系,和等级有关系,也和丝杆长度有关系,特别是轧制的,越长,误差累积越大

网友:
滚珠丝杠一般来说螺距就等于导程;如果是T型丝杠的话,要看有几头,导程=螺距*头数
想要精度好点,可以买研磨丝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