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身nano冲浪者

楼主(2019-07-21):
炎炎夏日,估计空心杯是快不行了,搞了一个片身小冲浪者。机翼来自于55cm手抛,机身1cm魔术板,外形参考天捷力新材料冲浪者,主板ar6400lbl,集成3a电调和直线舵机,垂尾转向无副翼。电机用某四轴上拆机的电机,8块5一个,估计是1106,3000kv,75mm桨。电池用400ma2s鼓包电池,测试吹秤100多g

全重52g,试飞头轻,又在脑袋下面粘了一块13g的铁球,大约飞20分钟

网友A:
漂亮,2s无刷
可否简要介绍此电机的固定方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2s无刷
可否简要介绍此电机的固定方式,谢谢!

我是在魔术板上切两条细缝,电机的螺丝正好卡进去,然后打一点热熔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在魔术板上切两条细缝,电机的螺丝正好卡进去,然后打一点热熔胶

谢谢!  常规手抛机按中间一段上反角改,挺你真挺好看的~

网友B:
简洁漂亮的飞机。好像用8520空心杯加55桨就可以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洁漂亮的飞机。好像用8520空心杯加55桨就可以飞起来。

确实,而且会更轻更好飞,不过夏天空心杯太容易过热了,续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分钟!!

等大电池到了再挑战一下更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常规手抛机按中间一段上反角改,挺你真挺好看的~

可惜连形象带性能全被那个钢球拖累了

网友:
小飞机很漂亮,手工很棒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惜连形象带性能全被那个钢球拖累了

俗话说得好,该死的娃娃球朝天,你那个钢球在下面.......

网友D:
求电机连接~!!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俗话说得好,该死的娃娃球朝天,你那个钢球在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电机连接~!!1

这电机已经下架了

网友E:
厉害,小飞机续航不亚于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小飞机续航不亚于大的

飞机将近一半的重量是电池~

楼主:
重心最后还是错了~

网友:
电池要怎么固定?

网友F:
你可以将电池前移,取消钢球。将电池框再往前面挖一段,挖掉的填在后面即可,调整重心的原则是尽量不外加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将电池前移,取消钢球。将电池框再往前面挖一段,挖掉的填在后面即可,调整重心的原则是尽量不外加 ...

打算过段时间直接换大电池了,这块电池已经成了气球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打算过段时间直接换大电池了,这块电池已经成了气球了

估计你是飞高兴了,电池经常过放,所以鼓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你是飞高兴了,电池经常过放,所以鼓包了。

长期不等电充满就去飞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