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设置三角翼混控通道问题 大师进

楼主(2019-07-21):
三角翼模式的混控默认是1通跟6通混控
这个可以改成1跟2通混控么?
买的飞控因为没有6通插口 这个有点纠结 有设置过的大师指教下么

网友A:
把接收机6通道连线到飞控2通道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接收机6通道连线到飞控2通道可以吗

这个飞控是支持sbus接口的 但是不支持fas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接收机6通道连线到飞控2通道可以吗

而且飞控 只需要一根线连接到接收机 取消了单通道单连舵机那块

楼主:
论坛这么冷门了么

网友:
很简单啊。Function里面改。。

网友B:
功能菜单里点二通道。这里因为你之前模型选择了三角翼,所以会出现(辅助4),然后把辅助4替换为副翼2就OK了。这只是在遥控上实现你需要的设置,因为本人不曾使用过飞控故无法描述飞控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菜单里点二通道。这里因为你之前模型选择了三角翼,所以会出现(辅助4),然后把辅助4替换为副翼2就OK ...

好的 我尝试下

楼主:
切糕的 只支持PPM跟SBUA

网友:
没有看懂............

网友:
设成一和二混控

网友:
很简单,选择正常翼型normal,在程序混控里设置1:升降——副翼混控2:副翼——升降混控,左副翼插1通道右副翼2通道,左1右2有讲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