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7起落架收放问题

楼主(2019-07-22):
请教一下G7起落架收放问题,刚装了G7,研究一晚上了,也没搞明白起落架怎么收放,有会的请不吝指教,多谢先。

网友A:
设置一个通道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个通道开关

我遥控是D10,默认5通道起落架,我也设了启用,模拟器里不知道哪个单词代表起落架?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选了一个喷气式飞机,搞了好久也没搞明白襟翼,空气刹车,起落架收放设置问题,感觉好像这几个控制都是联控的,单独通道怎么都设置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遥控是D10,默认5通道起落架,我也设了启用,模拟器里不知道哪个单词代表起落架?

gear是起落架

网友B:
我是一个一个找,打开飞机修改,一个一个找到,然后看它是哪个通道控制,给他改到自己要设置的通道,设置完有时候也不管用,在下面的软件通道设置,刚才设置的几通道就打开几通道,把输入通道也改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一个一个找,打开飞机修改,一个一个找到,然后看它是哪个通道控制,给他改到自己要设置的通道,设置完 ...

这个5通道,本来是起落架,可在G7里一打开就一直自动来回拨杆,不知道什么情况,拨一下8通道,5通道就不跳了,可起落架根本不受控制。

网友:
飞直机的也各种折腾过 一句话 只能说G7太奇葩了

网友C(2019-12-02):
通道是smoke 設置一個開關來控制 3D機可以發煙 其他機種 有些有可以縮腳 有些機種沒有可以縮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道是smoke 設置一個開關來控制 3D機可以發煙 其他機種 有些有可以縮腳 有些機種沒有可以縮腳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