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船第一次下水

楼主(2019-07-22):
第一次下水玩,水面刮着3-4级的风,船都被吹歪了。

网友A:
这不是重心高吗,左摇45度,右摇45度。

网友B:
不喷点水来庆祝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重心高吗,左摇45度,右摇45度。

好像中心也靠前了,电池装在前面的,转弯就两边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喷点水来庆祝一下?

忘记了

网友C:
这船重心高,要改一下啊。我每次玩,老爷子在一旁干瞪着说:“喂喂喂,要翻啦要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船重心高,要改一下啊。我每次玩,老爷子在一旁干瞪着说:“喂喂喂,要翻啦要翻啦!!!”

你是怎么改的?

网友:
挺好挺好。。。。

楼主:
我把船体前面的配重石(124克)拆下来,然后在水仓两边加了各80克的铅棒,不知道行不行?等周末去试下水才知道。

网友D:
给你个建议,汽车补胎店用的动平衡那种配重铅块就很好,每一块重量一致还自带3M胶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个建议,汽车补胎店用的动平衡那种配重铅块就很好,每一块重量一致还自带3M胶贴。

谢谢,我用的是铅保险丝,最大号那种,用热熔胶固定,长度重量可以自己掌握

楼主:
用易拉罐铝皮做模具,把铅融化后倒进去也可以做成各种不同重量的配重块

网友:
我还没改呐,方案,配件, 都没准备好。

楼主:
电池装在前面,可以前后移动调节重心,感觉重心放在船的中心偏后一点位置比较好

楼主:
打算在船头用铝合金做个叉,把它改成水机救援船,这个船马力够大

楼主:
买了个乐迪的RC4GS枪控,准备改船用,开关控不太好玩

楼主:
重心调节到船的吃水线与水面齐平,船底水仓两边加了配重块,不知道转弯船体还歪不歪?

楼主:
加了配重确实好多了,转弯没有左右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