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木飞机套材制作成型全过程终结篇

楼主(2019-07-22):
一共分为7个子模块。

每个部分都详细介绍了制作方法,制作工艺

当然它并不是简单的上螺丝,而是一份对模型深深的喜爱

楼主:
电机架部分

楼主:
机翼部分

楼主:
机身部分

楼主:
尾翼制作

楼主:
木工打磨

楼主:
装配接线

楼主:
全篇完

付几张成品机效果图

网友:
比高校的什么导师还有什么论文强多了……

网友A:
楼主可以咨询一下你用轻木做一个可以固定矢量喷管的架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咨询一下你用轻木做一个可以固定矢量喷管的架子吗?

需要强度的结构 一般用端木层板做,不用轻木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强度的结构 一般用端木层板做,不用轻木做。

噢噢,那您知道Jp90的金属涵道简单些用轻木怎么固定呢?会不会转的时候给折断

网友:
你那架油机更好更漂亮

网友B:
大神,翼肋一般用轻木还是椴木层板,用多厚,蒙板用多厚轻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翼肋一般用轻木还是椴木层板,用多厚,蒙板用多厚轻木?

2MM轻木为主。做为翼肋,

网友(2019-09-24):
制作说明很详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