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问1306电机各位模友是怎么固定在手抛机上的

楼主(2019-07-22):
请教各位模友,2楼补图

楼主:
图,请问各位改手抛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
用轻木切削,粘个支架,再粘在机翼上?

网友:
这个要多大的螺丝刀?

网友A:
削一块圆木板拧螺丝,然后木板粘在机头

网友:
饮料瓶盖子钻孔拧上去,

网友:
用铝合金板做一个电机座,层板粘在鸡身上

网友B:
我用打针针筒的推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打针针筒的推杆

这个方法挺好!

网友C(2019-08-30):
自己打印了装上,我买的和你一样的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己打印了装上,我买的和你一样的电机。

羡慕你们这些可以自己打印小配件的模友

网友:
IC卡和饮料瓶盖剪刀加工简单粗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羡慕你们这些可以自己打印小配件的模友

现在买个打印机也不贵,千把块就搞定,如果自己装一台,只要这一半的价格吧,有打印机确实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打针针筒的推杆

经典啊,这个办法好,强度嘎嘎地。

网友(2019-10-01):
介绍下配置行不,我也想手抛机改无刷的

网友(2020-01-11):
引用 网友C:
自己打印了装上,我买的和你一样的电机。

刚入魔最近也在改手抛机,发现你我用的是同款手抛机 可以多交流一下 已关注

网友(2020-03-08):
2205的电机装在手抛机上面好飞吗,上3s电池

网友(2020-04-13):
我周末特地去超市和文具店转了一圈,饮料瓶盖,固体胶盖子挺合适的。我这是固定大疆电机的。

网友:
别沉大家继续,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我用铝片折90度单颗螺丝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