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电调插电没反应

楼主(2019-07-22):
空位

网友:
“BAT”不就是电池端?

网友:
电容的两边

网友:
那不是标着bat,要是对面三个线也焊掉是不是就不知道是电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at是正极还是负极

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极

网友:
量量电容正极是哪个不就知道哪里是正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飞机用的还是车用的电调

这就不清楚了

网友:
电源端子标注的太清楚了。BAT和 GND,还要怎么清楚?

网友:
BAT接正GND接负

网友:
楼主你是来搞笑的吧 都军士长了

网友:
看散热片像多轴的

网友:
这个电调不需要电源

网友:
也许会发电?
开个玩笑。楼上都给你说清楚了,遇事多思考

网友:
三根线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