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8fg

楼主(2019-07-22):
各位大神 有没有t8fg在飞四轴的设置
有教程最好
感谢

网友A:
地面站设置 与控设置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设置 与控设置无关

好的。谢谢 第一次接触多轴

网友B:
找当地组织,可以手把手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当地组织,可以手把手教你。

就是没有找到组织啊

网友C:
控设置为最普通的固定翼模式,什么都不要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设置为最普通的固定翼模式,什么都不要动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设置为最普通的固定翼模式,什么都不要动

原来四轴上面是天七遥控器 现在我换成t8fg了 需要进行什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