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冲浪X8抛飞前遥控器的设置

楼主(2019-07-22):
一人抛飞X8,又要手持
遥控器
,又要控制升降舵,很难操作.
请教各位: 能否在遥控器上事先设置好升降舵角度,用拨动开关切换,X8抛飞后,马上切换为正常控制?

网友A:
右手油门就没这烦恼了,或者多练练左手抛

网友B:
哪个手也好抛啊

网友C:
遥控器需要挂绳啊,否则是不好抛

网友D:
冲浪者调好重心,带点仰角抛出去不动升降也不会低头

网友E:
油门抛飞时不要开到最大 他的推力线有点缺陷 百分之五六十就可以

网友F:
重心调好,角度控制好,力气用好,0油门抛出去,再收手给油拉升降都来得及

网友F:
或者先给油,练习左手抛,右手拉杆

网友G:
如果是美国手,就用左手抛,抛之前把油门推到2/3,然后右手控制升降/副翼,助跑两米,平着(或小仰角)一扔就出去了。如果是日本手,也建议用左手抛,因为右手可以持续控制副翼,在抛飞开始阶段,副翼是最重要的操作项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看来要多练习左手抛.

网友H:
我的冲浪X8改了电机加高底座,用的8寸浆,飞起来很舒服。控是天7左手油门,用了挂绳。抛飞方式为70%油门然后轻跑两步右手抛斜上,飞机抛出去后可以顺利上天。只是这飞机我没装起落架,降落的时候把白嫩的肚皮摩擦得伤痕累累。

网友:
怎么抛都好抛,试过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