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凯的售后都是忽悠吗?连续三次返修都是同样问题。

楼主(2019-07-22):
在哈模处购买的r9mm接收机,第一次上电,就发现出现可以对频,但是不能保存id,断电后就需要重新对频。
然后返修了,寄到无锡,检测接收机芯片问题,更换芯片。
然后返修回来后,第一次使用正常,开始装机,在最后调试时,再次出现同样问题,而且更严重有时甚至无法对频。联系售后,继续返修。
然后再次送无锡,来回都是我的邮费,算是江浙沪,但是顺丰也要12元。检测还是芯片问题,告知换芯片(我都怀疑有没有真的换新芯片了,或者是次品返修芯片在更换)

这次寄回来,再次测试,问题和第一次一样,对频不能保留id.断电需要再次对频。

请问下睿思凯公司,你们的售后就是这样吗,同样问题可以三次,到底有没有在认真维修阿。

本人录制了故障的视频,和当时售后聊天的记录,可以对发表的言论负法律责任。

网友:
会不会是电压问题,一上电就击穿了。

楼主:
电压都是5v,对频后正常使用,怎么传视频

网友:
还修个毛线啊

网友:
给脸不要脸,换jumper  t16。

网友:
在遥控器的BIND前面有2个数字(ID),如果每次用的不一样,会需要重新绑定接收机的。或者是发射机的固件跟接收机的不匹配。他家的R9系列更新了好几个版本了

网友:
我的550直升机也在用睿思凯,都好好的
不知道尽然售后这么扯淡

网友:
我的r9mm也是,对上之后过个1分钟就会断,重启之后又能连上,然后1分钟又断。。。

网友:
R-xsr也是,放在面前就会断

网友:
好像听说过近距离会断,毕竟是长波频段

网友:
过近距离会断

网友:
我的r9mm也是这种问题,遥控器设置完全一样,飞机断电再上电就得重新对频,离的够远

网友:
我的也是返修后,没修好,无法对频,可以进入红黄等常亮对频模式,但是就是对不上频

网友:
我的也是

网友:
r9很失败的产品 刚发行就买了 然后就闲鱼卖了 周边人都用黑羊 没发现任何问题

网友:
我的天。。。。。。我新买r9mm出现的问题跟你一摸一样,前两天刚返厂。。。。。。。。。

网友A:
虽然当过frsky小白鼠好久,但 新的 access协议,值得拥有,什么r-xsr近距离失控,什么r9m 对不上频,都不存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然当过frsky小白鼠好久,但 新的 access协议,值得拥有,什么r-xsr近距离失控,什么r9m 对不上频,都不存 ...

弱弱的问句,这新协议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当过frsky小白鼠好久,但 新的 access协议,值得拥有,什么r-xsr近距离失控,什么r9m 对不上频,都不存 ...

新的R9 2019?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句,这新协议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目前新协议2.4G飞了两个多月,感觉特别之处就是接收机放在控旁边不失控了,r9m用了半个月了,还没发现有特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