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首飞

楼主(2019-07-23):
拖了一个月,终于首飞了,在个人定义中算是成功了,毕竟只有穿越机的经验,目视只会塞斯纳
说一下配置吧,朗宇2814 1100kv  9060桨,18650   4s3p,切糕U6  切糕433,起飞1750克,桨弄错了造成效率低
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平衡模式,俯仰零度,但是横滚是右5度,这点还搞不懂,飞控已经校准了

网友A:
遥控亮了,哈哈哈,转发模式吗?还有这种尾推机包括三角翼我不会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亮了,哈哈哈,转发模式吗?还有这种尾推机包括三角翼我不会抛

是转发,这个控是玩穿越机的,干脆固定翼也一起玩了,我也就是跑两步平抛出去

网友:
恭喜恭喜恭喜

网友B:
手抛有失误的时候,装上起落架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抛有失误的时候,装上起落架的好

装起落架也有失误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起落架也有失误的时候

本想装的,但是朋友说那个148一套的,拉杆容易打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抛有失误的时候,装上起落架的好

本想装的,但是朋友说那个148一套的,拉杆容易打桨。。。

网友D:
图传,摄像头,配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转发,这个控是玩穿越机的,干脆固定翼也一起玩了,我也就是跑两步平抛出去

平抛,你手抓腹部吗?我很怕打到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亮了,哈哈哈,转发模式吗?还有这种尾推机包括三角翼我不会抛

三角翼入门z84好飞好抛不打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想装的,但是朋友说那个148一套的,拉杆容易打桨。。。

装贵的没用,钢丝起落架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摄像头,配置呢

aomway,摄像头蜗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抛,你手抓腹部吗?我很怕打到手啊

快速丢出去就不会

网友E:
不错,我的小胖子明天到货。手动飞行时性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我的小胖子明天到货。手动飞行时性能怎么样?

还没试手动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错,我的小胖子明天到货。手动飞行时性能怎么样?

悟空大佬都准备飞小胖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悟空大佬都准备飞小胖了啊!

用来改装fpv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我的小胖子明天到货。手动飞行时性能怎么样?

试了手动,其实舵量小点,也很稳,,确实是好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手动,其实舵量小点,也很稳,,确实是好机。。。

网友(2019-11-18):
咱俩完全一样除了遥控器不一样

网友:
我的小胖所有的配置和你的一模一样,只是你的飞控蓝色是切糕U2SG,我的是金色切糕U6,不过已经炸了,冬天电池不耐用,第一个航点自动起飞,拿上遥控器切换手动给了一个大油电池突然就没电了,然后俯冲下来,打舵没有反应。唉!

网友:
应该配多大的桨

网友G:
2814支持6s的电压吗,如果电机是800kv可以用吗,可以用的话配多大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2814支持6s的电压吗,如果电机是800kv可以用吗,可以用的话配多大的桨

建议你去淘宝看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