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 pro v2刷apm/pix固件飞固定翼无遥控信号及一系列问题

楼主(2019-07-23):
       开始接触开源飞控跌跌撞撞一个月,从一无所知到有了基本的了解,遇到了很多问题,也解决了很多问题,如果大家有遇到问题可以在这里提,也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可以一起探讨。
       我用的是f4 pro v2版本的飞控,刷了固件以后一直能够通过地面站看到接收机的信号输出,但是不懂什么原因突然有一天下午接收机无信号输出了(华科尔sbus接收机,红灯长亮,有对频成功),百思不得其解,最开始有看了前辈帖子,说是要短接ppm/sbus焊盘才行,可是我的飞控并没有那样的焊盘,而且前阵子没有短接任何焊盘信号输出也是正常的。想请教一下知道的朋友,要怎么做才行呢?

上图是国外论坛的帖子

上图是前辈的帖子,但是很模糊,而且他也说有这个问题,但是很含糊。

上图是我的飞控

楼主:
pojie一下零回复

楼主:
前阵子还有信号,现在没信号了,有人知道为什么吗?还有我的飞控没有那个焊盘,只有两个电阻

网友A:
没有刷过这个固件,也没有用过华科尔的控,不过从你的描述来看之前是可以接收信号的,如果排除飞控和接收硬件故障的话,你可以检查一下地面站串口设置是否有变化,另外我的接收机如果是红灯常亮就是无信号,你可以试试控高频头是否工作正常,有没有设置成教练模式或者重新对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刷过这个固件,也没有用过华科尔的控,不过从你的描述来看之前是可以接收信号的,如果排除飞控和接收硬 ...

谢谢你的耐心分析,重新对频过了,还是不行,不懂是什么问题

网友:
飞控烧了,我有好几个飞控都这样的

网友B:
试试把sbus那个电阻焊掉,我也有这个情况,sbus输入,地面站显示接收信号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把sbus那个电阻焊掉,我也有这个情况,sbus输入,地面站显示接收信号不正常

我估计版本的改动不大,两颗电阻有一个触点相同,另外两端对应另外一个版本的另外两个焊盘,昨天忘了带回家,进行晚上用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估计版本的改动不大,两颗电阻有一个触点相同,另外两端对应另外一个版本的另外两个焊盘,昨天忘了带回 ...

若刷INAV固件 不用动这二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刷INAV固件 不用动这二个电阻

经过测试,刷回去不行,当时就是莫名其妙的无信号了。

楼主:
在怎么尝试都无信号,刷了bf、inav程序都无信号以后,我刷回pix固件,并把两个电阻拿掉,短接上面电阻的两个焊盘,依然无信号……估计f4已经挂了,折腾失败,哈哈哈

网友(2019-08-26):
你的  F4  完全与我的一样。

那两个 电阻 焊接 不牢靠 ,
Sbus 就不工作了。。。。

并不是 飞控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