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非常实用的小配件smoke stopper-防烧鸡不求人

楼主(2019-07-23):
这是一款严重被冷落的产品,直到看到b站一位模友的视频(tomFPV教你使用小装置防止穿越机短路)才想起来。
实际上市场一直低估了他的价值,虽然不能阻止所有通电导致的危险发生,但是
能最大化的避免损失。
好吧,接下来我们打算重新宠爱她,让年老色衰的她重焕生机。
目前只有xt60版本
以前大家都不怎么玩小无刷,加上市场需求不大,一直没做升级
接下来马上会推出xt30版本。
这是个非常简单实用的配件,就是一个短路保护插头
比如你的滤波电容装反了正负极(经常有人装反,分不清正负极,正常情况脚长的是正极哦)这是很危险的
可能会发生小爆炸,有了这个短路保护插头,就有了试错机会,可以回过头去检查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经过了BEC升降压模块,是检测不到的。

网友A:
自己焊个12V的汽车灯泡比什么都管用,短路灯就会亮,给油门灯也会亮。这方法老外很早就开始用了,而且油管大神测过灯泡比这保险丝管用多了。

网友B:
我也觉得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焊个12V的汽车灯泡比什么都管用,短路灯就会亮,给油门灯也会亮。这方法老外很早就开始用了,而且油管 ...

放个教程上来 看看是什么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意义不大

老师傅也会翻车,别**,烧了才知道错

网友C:
以前我也觉得是好东西,直到后来我用上了万用表上的“通断蜂鸣”功能,每次装完机或者新装东西上去就怼着正负极如果响了证明有问题,如果不响我则调到电阻档如果正负极0电阻也是有问题,多重监测,妈妈再也不担心我烧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焊个12V的汽车灯泡比什么都管用,短路灯就会亮,给油门灯也会亮。这方法老外很早就开始用了,而且油管 ...

串联灯泡防短路是工程上常用的方法,基本上每个开关电源研发实验室都会有几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也觉得是好东西,直到后来我用上了万用表上的“通断蜂鸣”功能,每次装完机或者新装东西上去就怼着正 ...

这是一个好习惯 。焊接完东西 所有相邻焊点我都会这么测一遍。

网友:
这严格意义上不是smoke stopper。。。只是功能和目的差不多而已,不过确实挺有用。淘宝目前没得卖smoke stopper,油管的up都是自己做的。

网友D:
直接焊接一个防短路保险丝 是不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个教程上来 看看是什么好东西

油管搜smoker stopper,都是串联灯泡的,可重复使用。保险丝的话短路就断了,还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管搜smoker stopper,都是串联灯泡的,可重复使用。保险丝的话短路就断了,还得换。

哪有那么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焊接一个防短路保险丝 是不是一样的效果

这就搞复杂了 一个小配件搞定的东西  不需要买什么灯泡  买什么保险丝  把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搞复杂了 一个小配件搞定的东西  不需要买什么灯泡  买什么保险丝  把问题复杂化了

我是集成在飞控上 只保护飞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