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做新船 - 双螺旋桨塑料外壳动力艇

楼主(2019-07-23):
这艘船酝酿了很久,直到今天才开始。一个是因为没经验,另一个是想让儿子帮着自己一起做,可是他学习太忙,直到放暑假才有时间。

之前开贴讨论过如何控制双螺旋桨,这次是按着这个设计购置的设备,打算好好实践一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27329

塑料船壳:

后面看看还是挺漂亮的:

螺帽是用来压重的:

电机座:

电机座侧面,角度是按着船底裁的:

剩下的材料,不能扔了,没准之后还有用:

配件包:
电机*2、电机座*2、硬联杆*2,密封膏、AB胶、密封胶、连接器、...

楼主:
为了较(强)牢(迫)固(症)的固定电机座,我特地在V型船底上铺了一块13.5*10的木板,木板5mm厚。
然后再把木板放置在螺母上,整体效果如下(未固定):

螺母是外头捡来的,为了降低重心用的。
比较脏,用酒精洗了一下,凑合用,反正只是要重量:

直接上木板,前后高度不一致,所以在下方和螺母固定的地方多上了两层木板,因此这块厚度是3*5mm=15mm,如下:

看看上了螺旋桨的船尾,还是很有感觉的:

为了牢靠一点,前部也加固一下:

今天继续开工 ...
儿子帮忙粘的传动轴。
上了密封胶防水,其实在上密封胶前已经测试过不漏水,这是为了防止万一:

电子设备,双电调:

这里放电池:

最后再来看看船尾:

自此,制作基本结束。

来一张机舱照:

俯视图,全身照:

网友:
期待楼主,我准备入坑,正在学习中。

网友A:
用三角翼模式的混空,太简单了

网友B:
直接来个舵机,加个舵来控制转向呢。  因为船一般都是用舵来转向,以后再做船的话,有个继承性。用差速来控制转向,没有舵来得灵活。

网友B:
另外你用舵来控制方向的话, 方向用右手副翼通道来控制,左右对应左右方向;左手上下为油门。  这样操作也有继承性,这是左手油门手法。这是标准的板控的手法,飞机也是这样控制的;用板控来控制别的船(别的船,单桨或者双桨)的话,这样的手法(左手油门)也是标准的,手法不会乱。手法也有个继承性。 只是建议。

网友C:
不建议差速,转弯灵活性太差,建议用舵,另外你新西达的电机扭矩不够,这个船适合大桨低速低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角翼模式的混空,太简单了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来个舵机,加个舵来控制转向呢。  因为船一般都是用舵来转向,以后再做船的话,有个继承性。用差速来控 ...

谢谢!其实这点我也想到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可能转向会比较随意,比如任何原因导致的两边动力输出不一致等等。

这艘船的主要目的是实践,所以重在制作,效果吗,以后慢慢调整,没准上个陀螺仪解决我说的不稳定问题也未可知,反正就是折腾。
第二艘肯定是带方向舵的,部分设备也已经购入,不过还是想在第一艘中多积累经验,毕竟是第一次做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你用舵来控制方向的话, 方向用右手副翼通道来控制,左右对应左右方向;左手上下为油门。  这样操作也 ...

我不太确定我理解了你的前半句,我简单说下我的思路吧。

首先,你说的继承性问题,是我最担心的,因为我儿子没飞过直升机,可能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以后会不习惯左手控制方向,但这是直机左手油门的必备。
至于固定翼,我觉得问题不算很大,因为固定翼很多时候是做副翼+方向混控的,所以只用副翼来控制平衡+方向,其实也是一种常见的控制手法。

之所以当时想用副翼来控制方向,是因为第一艘是风动船,当时是为了纯玩,既然玩就是越轻松越好,所以为了孩子能尽快上手,就把油门和方向分到两个手了,这样做的确给孩子以后学直机和固定翼造成一定的困惑,我现在也没拿好主意是继续下去呢,还是索性改成单手控制油门+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差速,转弯灵活性太差,建议用舵,另外你新西达的电机扭矩不够,这个船适合大桨低速低扭矩

谢谢!
我考虑速度不会太快,这次还是以学习和实践为主,速度和灵活性的确不是重点考虑的。

网友:
左手油门(左手油门,右手副翼),右手油门的问题。船来说有枪控,有板控,如果板控的话,也就涉及到用左手油门还是右手油门的问题。你的混控如果能模拟出左手油门,或者右手油门的话,也算是标准手法,也是没有问题。就怕混控出来,操控的时候,跟左手油门,或者右手油门不一样的手法,以后再玩成品船,或者套件船的话,手法上又得改。

网友D:
传动不用万向节,轴安装的略微草率,震动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动不用万向节,轴安装的略微草率,震动很大

谢谢!
能说的稍微具体些吗?

网友(2020-04-09):
引用 楼主:
谢谢!
能说的稍微具体些吗?

万向轴结构不太适合高速,一般能承受的持续转速在1000转/分左右,短时间爆发转速可以高一些,但也没高太多。之所以能承受的转速低是因为它本身结构特点,机构比较复杂,有很多间隙,十字轴存在往复运动,往复运动说白了就是震动,钢轴会跟随震动,转速越快震动越大,加快了磨损,折寿很快。另外震动大对船体也不好,对船体结构强度是个考验。
个人觉得可以改变电机角度,让电机和桨直连。
也有人说用软轴,但我觉得软轴从结构上讲不太靠谱,而且只能单向转,不能反转。

网友:
专业的讲解,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