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四轴上面是天七遥控器 现在我换成t8fg了 插上接收没反应

楼主(2019-07-23):
如题 谢谢各位大神了
飞控是pix的飞控

网友A:
重新校准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遥控器

就在地面站校准遥控器就可以了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在地面站校准遥控器就可以了嘛?

对的,通道值都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通道值都看下

通道值怎么弄呢 请问

网友:
百度一下,

网友:
建议找个说明书认真看看呢亲,其实很多问题自己系统的了解一下原理,好处还是很多的

网友:
T8 FG支持的接收机的话,对频好直接在地面站校准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