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起飞的天敌——震动

楼主(2019-07-24):
         记得第一架航模是一款有副翼直升机,那个时候并不知道什么是航模,甚至单纯的以为就是个玩具,然而我错了。第一架航模花了350元,一架比450小一点的直升机,是到手飞,原配是天地飞6,蓝色壳子那个塑料舵机,不知道什么牌子的电调和陀螺仪,由于年少无知,弄了好长时间都没办法起飞,一次逞强的起飞,炸机了,虽然看不出有什么损坏,但是横轴弯了,而我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还要排震。
         如今玩的450,也是炸机后要很长时间的找震动源,单就算是非常麻烦,也是要从450开始,因为他真的是入门的好机,对此我也有个建议,如果你可以给450搞的稳如老狗,上手那些550啊,700啊才会安全,别的不管,主要是安全,一架直升机玩不好就是一架砍头机。
        450这架直升机,虽然便宜,但是有很多的轴,都是很细的,排震很不容易,玩这么长时间,我终于总结出一个好办法。
        首先说一下一般情况的震动源:主轴、横轴、尾轴、桨。主轴弯曲和尾轴弯曲,都是可以给中联卸下,用肉眼看,低转速是可以看出的,横轴可以拆掉球头扣,用手转动桨夹,也可以看的出,450用的325桨的话,一般都是桨架太紧,松一些就好,这些都确定解决的话,如果直升机还是振动,那么可以考虑轴承、尾传动杆(轴传机而言)、电机、齿轮太紧等这些问题。那么怎么对这些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呢?其实很简单,用手和眼睛去看,给主桨,尾桨拆了,低转速去看,看主轴,尾轴。还可以高转速下,用手去感觉那里振动越来越显著,就于尾轴而言,有的时候低转速下不容易看的出,那么高转速下如果是弯的,一定会震,而且是高频震动,如果是越往尾巴越震,不用考虑了,就是尾轴。如果越靠机头越震,一定是主轴或横轴。当然,是在直升机其它地方正常的情况下。
        其实排震并不难,现在470     x3这些机子轴做的粗一个等级,排震容易些,而450这些机子轴细一些,排震是要难一些,久一些,但是就算他震,一定逃离不了转动的地方,是在找不到震动源,就高速转动下用手去摸,去感觉,那里越来越显著,就十有八九的是哪里,去找那些转动的地方,准定没做错,最后晒张图。

网友A:
写的很好,赞一个,补充一点,检查横轴可以把两个大桨夹球头挨着然后转动横轴,这时候看两个球头距离是否有变化。尾中联也可以这样检查。

网友B:
哪里振动千万别去摸,用陀螺仪的震动功能就能看到哪个频率的振动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振动千万别去摸,用陀螺仪的震动功能就能看到哪个频率的振动高

我觉得450这种小机,给大桨卸了,完全没问题,但是要远离转动的切线方向,包括眼睛

网友:
450 配件那么便宜,我飞了不下300起落,炸鸡几十次, 炸了就直接把3轴一换。基本没啥问题。把桨做平衡就好,机身感度上个86、88+没问题,很好飞

网友:
很好的經驗分享,對剛踏入航模的初學習受益良多,學習了

网友:
450的震动不好排除,大机的震动容易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很好,赞一个,补充一点,检查横轴可以把两个大桨夹球头挨着然后转动横轴,这时候看两个球头距离是否有 ...

你的方法好,之前我一直用手握住两个大桨夹和中联,再用六角板手转动横轴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