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得** 做个放电器

楼主(2019-07-24):
https://oscarliang.com/lipo-discharger-light-bulb/

在这里学的。

目的是多个电池电压不一致 无法同时充电,需要快速消耗电量。

充电器也自带放电 但太慢。

昨天新到了T12烙铁,顺便练练手。

楼主:
开关是三位,左侧亮三个,右侧亮6个,中间是OFF。

网友A:
一时忘了,电池就放穿了

网友B:
还是买个IMAX-B9吧,一下放两块4s,全自动的,我无故障运行N年,可靠耐用得很。isdt的充电器只适合外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买个IMAX-B9吧,一下放两块4s,全自动的,我无故障运行N年,可靠耐用得很。isdt的充电器只适合外场用。 ...

折腾着玩而已, 本来oscarliang做出来就是用来故意把电池消耗光,然后扔电池的。我是看着好玩 顺便练练焊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时忘了,电池就放穿了

是的   肯定报废 所以就是拿手里 临时快速放放电。  不敢放桌子上离开  灯泡发热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666,放电速度咋样?

一个灯珠是12v 10w。 可以选择30w模式或者60瓦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灯珠是12v 10w。 可以选择30w模式或者60瓦模式。

之前我也想这么干,后来我用电机电调做了个风扇之后,反而用得少了,因为正常电池这样很容易放电放坏,唉。。

网友:
6s同时放电2.5A的A6就够用了

网友:
现在电池放个几天问题不大,除非很久不用我才放好电压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