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用过指导下,先谢谢啦!

楼主(2019-07-24):
淘了个这玩意,用电调供电测试舵机没反应,店家说得校准才能用,因手里没有多余的接收机,就用充电电池盒供电,插好后测试舵机还是没反应,店家说电压低带不动,我说测量电池盒的电压是5.16伏,店家又说必须是锂电池才行,意思是其它任何直流电源都不行,只认锂电池,我去,这玩意也太吊了吧。求助大神说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别插第一个插第二个第三个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插第一个插第二个第三个就成了

试过下面两个插头,也是没反应。

楼主:
谁能说下校准电调的方法,用锂电池试试

网友B:
老航模告诉你,店家在忽悠你,这玩意本来就是测试仪,校准个鸟
还只认锂电,纯粹在忽悠你是个新鸟。
八成就是坏了,你可以找他走售后了,别听他糊弄你

网友:
收过一个,不过一直在吃灰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能说下校准电调的方法,用锂电池试试

校准个毛钱你试试把电调接在舵机口然后接上电机看能用不,不能用就是在骗你,收来价格高于十块就是在坑你→_→,平时淘宝也就六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航模告诉你,店家在忽悠你,这玩意本来就是测试仪,校准个鸟
还只认锂电,纯粹在忽悠你是个新鸟。
八成 ...

同意你的说法,不过淘宝其他店也是说要校准电调,供电在1安才好用。

网友:
不需要校准,供电5V

网友:
需要校准的是电调

网友C:
5v左右供电,看好正负极,不需要校准,灯不亮就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左右供电,看好正负极,不需要校准,灯不亮就是坏了

上电后测试调旋钮灯也亮,舵机没反应

网友D:
你按了那个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按了那个开关吗?

按过,没反应,刚刚看了下店家的视频测试,有可能我把测试仪插错供电位置了。

楼主:
晚上再回去试试,感谢论坛的大神回复,谢谢大家

网友E:
我有,直接连舵机接干电池盒用都没问题

网友:
坏的,没用了

网友F:
哪家店 曝光一下呗, 这么忽悠新手,过分了啊
这东西 插电灯就亮 按钮是切换模式的  分别是 1 手动模式, 通过旋钮调节 ;  2 中立点模式;   3 最大到最少反复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直接连舵机接干电池盒用都没问题

试过没反应,可能把供电插错测试位置了,晚上回去换个插口再试试。

网友G:
这玩意工作电压不就4.8到6V吗?z咋会电压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家店 曝光一下呗, 这么忽悠新手,过分了啊
这东西 插电灯就亮 按钮是切换模式的  分别是 1 手动模式, ...

我也是觉得店家说的不对,但是不至于曝光,说不定是我不会用呢。也没大的损失,开个网店不容易得饶人处且饶人,感谢您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工作电压不就4.8到6V吗?z咋会电压低

我也是这么跟店家说的,可就是没反应,感觉是不是供电插错位置了,晚上换另一面上电试试。

网友:
电池是插单个插头的哪边,舵机是三个的哪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跟店家说的,可就是没反应,感觉是不是供电插错位置了,晚上换另一面上电试试。

是不是这东西本身就坏了?我的用的怪好,不过一直是3s锂电加电调供电的

网友H:
电池接带BEC的电调,将电调的3pin杜邦端子直接接在“测试仪”的三个舵机插口其中之一也行,另两口接舵机测试用。电池端千万别接2s锂电哈,切记切记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池接带BEC的电调,将电调的3pin杜邦端子直接接在“测试仪”的三个舵机插口其中之一也行,另两口接舵机测 ...

感谢回复,晚上按你说的方法试下,谢谢提醒

网友I:
看你图中接法是对的,如果舵机没反应换个正常舵机还没反应就可以确定这个测试仪坏了,与电调校准没有一毛钱关系,与电池种类也没毛关系,供电只要是4.8V-6V范围直流电都可以,如果灯不亮基本可以确定是测试仪坏了,图一看左下角是个切换模式的按键,三种模式中有一种是舵机往复运转的,一种是旋钮控制舵机,还有一种是舵机定在整个行程中间点的,用排除法确定原因吧。看你这电调可以3A电流输出,驱动图中舵机四五个都没问题。

网友:
我用过1S、2S、3S供电都能用的,直接插电池平衡头,它就3个插针,实际你插4S及以上电池上也只能供到3S。注意正负。
我觉得这个东西实际就是1S供电的,就+-那两根针供电,那个S针对供电没用。
只要没插反电池插两边都可以正常供电,但舵机只能插三排九针那边而且插反了也没反应
这玩意随便插,反了也不会坏,舵机插错也没啥影响。戴上眼镜,看清了就随便插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晚上按你说的方法试下,谢谢提醒

补充:我多年前用这东西烧过9051舵机,当时是未使用带BEC电调,跟您一样自己做杜邦插头,直接将2s电池接在“右侧”独立电源插头那一侧,结果舵机就冒烟啦,后来右侧电源插头也不好使了。  然后吸取教训,用BEC给左侧三排9pin供电发现“测试仪”还没坏,但舵机是真烧了。我是这个意思:舵机口供电也能用+电压别高了(可能烧舵机),仅供参考哈

网友:
注意输入和输出插头,看标识,注意电源极性。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上电后测试调旋钮灯也亮,舵机没反应

  三个 LED 必有 一个 是 亮起的 。
中间的 LED亮起 】表示 舵机 中立不动

网友:
看标示+是正极—是负极s是给舵机信号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你图中接法是对的,如果舵机没反应换个正常舵机还没反应就可以确定这个测试仪坏了,与电调校准没有一毛钱 ...

我也是觉得没那么神奇,按要求供直流电就能用,可就是没反应,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三个 LED 必有 一个 是 亮起的 。
【中间的 LED亮起 】表示 舵机 中立不动。

我这个调旋钮的时候,3灯同时亮,没有你那种情况。

网友:
1s供电就行 ,out端插个舵机,按钮是三个模式,自动,居中,手动,总有个灯亮

网友K:
舵机测试仪模型里最无用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K:
舵机测试仪模型里最无用的东西

也不是这么说,有时候懒得开控,顺手就用这玩意

网友:
左边第一个是手调舵机行程,第二个是舵机自动中立,第三个是自动校准最大行程

网友:
好像线插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航模告诉你,店家在忽悠你,这玩意本来就是测试仪,校准个鸟
还只认锂电,纯粹在忽悠你是个新鸟。
八成 ...

确实有问题,跟售后再次沟通,同意补发一个,还是你这老鸟厉害

楼主:
昨晚再次测试,按店家说的方法重新校准电调后上电测试,还是没反应,两边插头互换位置测试仍没反应,把测试的视频发给店家,店家老板答复给补发一个测试好的。再次感谢论坛大神们热心回复,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