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HPI 4.6K引擎到底咋样

楼主(2019-07-24):
N年前入了HPI 4.6 SS KIT版的引擎,买来后玩了几次,也正常过,最近发现启动后高速上不去,怠速后再催油立马熄火,都查遍了,还是没找到啥原因,油针也恢复到原厂设置也一个样,求高手帮忙分析下,这款引擎到底该如何调教,还是有啥注意事项,除了化油器没换过,缸套和活塞也换过了(换过后正常过),不知道化油器出问题的可能性大吗?

网友:
有湿度油针我记得这发动机
<

网友A:
检查下油管的气密性,油管老化漏油漏气也会有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油管的气密性,油管老化漏油漏气也会有类似问题
都检查过了,有人说是时间长了,各个部件的密封性都差了,一般都是10-15升油的寿命

网友B:
换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