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级德国高端工程车模型蜕变计划——姿态蜕变

楼主(2019-07-24):
收藏级德国高端工程车模型蜕变计划
让你的爱车如钻石般闪耀

四大蜕变项目之一:姿态蜕变
悬挂系统专业改装升级

让你的爱车拥有如真实卡车般的悬挂性能,呈现出重卡特有且迷人的摇晃姿态。改装之后,能彻底释放悬挂行程,令所有车轮尽最大可能贴合地面,动力不放空,抓地力持续输出,让行驶姿态与载重性能兼而有之。

本服务为定制服务,需提前预约,四大蜕变项目全部实施完成需时约30天!
详询另三大蜕变项目,请联系资深工程车模型玩耍导师机器杰克。

如果你需要帮助,关注抖音号TopRcworld,即可与机器杰克导师本人直接沟通。
或者直接加机器杰克导师的私人微信kuwan100,导师会为你详细解答你关注的问题。

楼主:
为什么需要升级悬挂系统来改善行驶姿态?

由于ScaleART原厂标配所选用的“钢板”弹簧材料弹性较弱,在经过长途运输和一段时间的运行之后,其形状将发生不可逆转的形变。
请看上图,前驱导向车桥被固定在原厂“钢板”弹簧上,该弹簧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形变,呈现出“向上弓”的状态。
此外,由于长途运输的关系,该弹簧已经将大梁上的漆蹭掉了少许,影响美观。
而后桥的“钢板”弹簧,也发生了形变。

“钢板”弹簧形变所带来的问题是:

1. 造成大梁的离地间隙降低,影响通过性。
2. 由于弹性不足,悬挂系统的自由伸缩行程大幅度降低,严重影响避震性能,同时造成车轮在不平坦路面上的抓地力下降。
3. 原车钢板弹簧性能的严重不足,造成行驶姿态仿真度大幅度降低,伴随而来的是弹跳感,使原本精致仿真的卡车模型变成了玩具质感,瞬间拉低了档次。

行驶姿态的仿真,是高端工程卡车模型必须具备的仿真性能!

什么是“仿真的行驶姿态”?
大家只要仔细观察过重型卡车的行驶姿态,就能总结出以下几点重型卡车行驶时的姿态特点:
1. 过弯有适度的侧倾
2. 起步能抬头,刹车有点头
3. 通过不平坦路面时,车身会摇晃
4. 车轮贴地性好,极少情况下车轮会离开地面

请看以下两部Mercedex Arocs重卡路试小短片,了解重卡的真实悬挂特性:

我们所追求的性能极致的模型车,行驶姿态必须仿真!
“姿态蜕变”升级改装,就是要彻底释放卡车模型的悬挂行程、强化钢板弹簧的弹性,
使其拥有近似于真实重卡般的行驶姿态,将优美的姿态与载重性能完美的合二为一!

改装升级是无损的:
100%原车原装位升级定制钢板弹簧,不破坏原车结构,绝对无损升级改装。
钢板叠加形式和形状专车专配,精准匹配最佳悬挂性能,喷涂与大梁相同的颜色。

楼主:
本次升级的案例是基于一台BenZ 6x6后置随车吊卡车模型
透过这张图片,让大家了解6x6全驱底盘的结构

变速箱输出的动力首先通过传动轴输出到分动器,然后再由分动器将动力输出到前导驱动桥和后驱动桥。
这台车的分动器、前导驱动桥以及两个后驱动桥,均内置有差速器,以及可遥控锁止的差速锁,这个配置可谓极其豪华。

姿态蜕变
乃是基于对连接在驱动桥上的原车钢板弹簧的替换。

我们会使用全新的高韧度弹性材料来替换原车几乎不具备弹性的原始材料,使其无论轻载还是重载,都能时刻保持卓越的弹性。同时,我们还会对钢板叠加形式和形状采取专车专配的设定,使其精准匹配特定车型,发挥最佳悬挂性能。

楼主:
在手术台上正在进行蜕变改装升级的模型卡车

楼主:
前驱动桥钢板弹簧和大梁分离的过程
你学会了吗?

如还没有学会,请跳转到1楼观看视频。

楼主:
原车叠片式钢板弹簧被刚刚从大梁上取下来时的状态。
很明显的形变现象,你已经看到了。

原车使用的材料弹性不足,稍微承受一定的压迫就难以恢复原来的形状。
尽管原车的这个设计在外观上的确很仿真,但是当形变发生之后,你还认为它真的仿真吗?

楼主:
接下来就是对原厂钢板材料进行升级改装。
升级材料为专用弹簧钢,其弹性性能大大优于原厂材料。
经过激光切割的材料板,还需要经过打磨处理,最后再喷涂面漆进行美化。

为了尽最大可能获得仿真的姿态,这些钢片的弯曲形状和叠加方式,是专车专用的。

该叠加方式,使得姿态与载重性能二者兼得!

组合之后进行表面打磨

然后喷涂与大梁相同的颜色

楼主:
为了获得更卓越的悬挂响应性能,我们对各活动关节涂抹润滑脂。
别看这只是个很小的操作,它的发挥的效果却是很显著的。
原厂车在这些位置并不会涂抹润滑脂,甚至运转并不灵活,对释放悬挂行程起到了限制阻碍的作用。
现在,通过我们的优化处理,完全将本应具有的悬挂性能彻底释放了出来!

接下来将钢板弹簧安装到固定座上。
操作过程是完全无损的。

锁紧螺丝加以固定。
锁紧螺丝之前,我们使用了螺丝胶,让螺丝锁紧更牢固。

前桥的两条钢板弹簧安装完成

安装前驱动桥

前驱动桥安装完成

锁紧固定驱动桥的螺丝

安装转向连杆

前桥悬挂改装全部完成!

楼主:
接下来对后驱动桥的钢板弹簧进行改装
上图所示,是在进行拆卸操作。
改装之前,需要把原车的钢板弹簧拆下来。
它上面的部分零件需要继续使用。
后桥弹簧的改装也是无损的。

这是从原车上拆下来的后桥钢板弹簧。
你能看到它已经变形了
即使用手把它掰平,只要稍微重压,它依然会变形
因为原厂使用的材料弹性是很差的。

准备好升级材料

依照上面的方式对钢板进行叠加
叠加的方式和形状是根据车型专车专用的
从而匹配最佳的性能。

锁紧螺丝,把叠片固定到一起

完成

打磨后喷涂大梁同款色漆

涂抹润滑脂

把润滑脂涂抹到活动关节上

楼主:
把经过改装后的后桥钢板弹簧装回原车

先装左边的,再装右边的

安装完成

最后安装车轮

楼主:
上图是改装之前的状态
车身离地间隙相对于改装后要小一些

上图是改装之后的状态
车身离地间隙相对于改装前要大一些

经过我们的改装,令悬挂伸缩行程获得了彻底的释放!这确保了各个车轮完美的贴地性能,同时也让模型卡车拥有了如真实卡车般的行驶姿态。
最后,就让我们用一条视频来展示改装成果吧!

我们的改装升级服务叫做“蜕变计划”,
所谓蜕变,就是在原有材料的基础之上,加以特殊的处理工艺,使其摇身一变,立即呈现更高档次。

本服务为定制服务,需提前预约,四大蜕变项目全部实施完成需时约30天!
详询另三大蜕变项目,请联系资深工程车模型玩耍导师机器杰克。

联系方式请关注抖音号TopRcworld,即可与机器杰克导师本人直接沟通。或者直接加机器杰克导师的私人微信kuwan100,导师会为你详细解答你关注的问题。

楼主:
3 天前 上传

为了获得更卓越的悬挂响应性能,我们对各活动关节涂抹润滑脂。
别看这只是个很小的操作,它的发挥的效果却是很显著的。
原厂车在这些位置并不会涂抹润滑脂,甚至运转并不灵活,对释放悬挂行程起到了限制阻碍的作用。
现在,通过我们的优化处理,完全将本应具有的悬挂性能彻底释放了出来!

接下来将钢板弹簧安装到固定座上。
操作过程是完全无损的。

锁紧螺丝加以固定。
锁紧螺丝之前,我们使用了螺丝胶,让螺丝锁紧更牢固。

前桥的两条钢板弹簧安装完成

安装前驱动桥

前驱动桥安装完成

锁紧固定驱动桥的螺丝

安装转向连杆

前桥悬挂改装全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