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天地飞和jumper的选择

楼主(2019-07-24):
先写在前面了,新人一个,啥也不懂,希望大家轻喷,之前一直在玩多旋翼,懂得太少了,现在打算给自组的多旋翼换一个遥控器,以后可能会涉及玩直升机和固定翼,比较看重国产的这两款遥控器(实际上就是穷),之前用的都是些杂牌货,也没什么习惯而言,看重天地飞et12的中文显示和价格,但是接收机不太清楚遥控器12通接收机9通,还有就是他的语音播报据说没办法调;jumper比较看重他的开源这一块,兼容好多接收机,不知道天地飞能不能做到,但是jumper的英文还有他的调参我怕太复杂,新人弄不明白,二者价格差的不太多所有价格问题也就还好,希望大神指点一下,说说利弊

网友A:
奇怪了,为什么没人回复?那我这个老菜鸟回答吧,天地飞菜单界面全中文,调试简单,遥控器也靠谱,非常适合新手或者不喜欢折腾的用户。JUMPER算是遥控界的潮牌,网红吧,最喜华T8那个迷你控,上手手感不错,做工扎实,摇杆手感也不错,但由于是开源系统,界面全英文,需要花时间学习适应,可玩性大,各种刷机,开机界面,语音...新人,工作用适合天地飞,有时间的玩家可选择JUMPER.

网友:
果断jumper,英文的其实没那么难上手,熟悉了之后功能比天地飞强很多

网友B:
我个人觉得买个200快的遥控器玩玩再说,坚持半年,兴趣不减,升级好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为什么没人回复?那我这个老菜鸟回答吧,天地飞菜单界面全中文,调试简单,遥控器也靠谱,非常适合 ...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觉得买个200快的遥控器玩玩再说,坚持半年,兴趣不减,升级好控

多旋翼已经折腾了两年了

网友:
想折腾就jumper不像折腾就et12。很简单

网友:
我以前一直用的老天地飞系列,玩固定翼、船、四轴,后来想换ET12结果不兼容我那一堆老接收被迫换了jumperT16,开源控吧确实功能够强大,四合一高频头也牛逼,现在不但一堆天地飞老接收用的好好的,连买的一些小玩具也全对上了,一控搞定,就是开源系统需要花点时间学习,目前我的固定翼、O艇使用完全没问题,穿越设置还在提高中。

网友:
我入手的jumper T16

网友C:
T16的面板做工平整吗,调菜单的滚轮灵敏度和手感怎么样,当年JR的滚轮很好

网友:
对,T16一个控搞定大部分接收,这个意义非常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T16的面板做工平整吗,调菜单的滚轮灵敏度和手感怎么样,当年JR的滚轮很好

我的T16面板做工还不错,合缝也挺紧,摇杆很舒服,滚轮灵敏度还可以,手感嘛和JR比只能说一般了

网友:
吐糟T16二侧LS RS没卡齿不爽,整体不错,设定烦复,不合入门新手

网友C:
闭源控足够满足绝大多数应用的需求,开源的比较复杂设置也繁琐,除非有极特殊的应用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闭源控足够满足绝大多数应用的需求,开源的比较复杂设置也繁琐,除非有极特殊的应用需求

现在的手机比15年前的复杂多了,打电话难道会更繁琐?

网友:
假如以后会上固定翼或者直机 开源控还是慎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T16的面板做工平整吗,调菜单的滚轮灵敏度和手感怎么样,当年JR的滚轮很好

我个人觉得做工一般,可以接受。滚轮之前是两格一跳,有点**,现在优化了固件一格一跳感觉顺畅多了。总体来说这款空还是比较值得入手的。

网友(2019-10-15):
既然你是玩的多旋翼,如果随便玩玩,个人建议手里的控继续用着,没什么好升级的。多轴能用到的控基本上七八通有的吧? 够用就行了。我多轴遥控用的地面站加14sg。拍照和云台我是用的一个华科尔d10。
如果仅仅是喜欢玩,而且有时间,又是继续玩多轴,可以考虑t16,不是要功能,是要的系统开源能力,因为遥控器看来看去也就华科尔和天地非接收机比较便宜。我手里三十个左右接收机,futaba接收机才五六个。而且只有一个7008 两个2008  几个日冠接收机。  天地飞的接收机 大约二十个 15个杂牌45一个的那种黄色双天线  其他五六个原装7通和9通,华科尔最值,原装D10接收机咸鱼 50-70一个,超级赞。
如果你玩直升机,像真机,灯控之类的都有。那我想说那您不差钱,不差钱的话,不要问啥控了,先买一堆飞机爽一爽。16SZ走起, 18sz 值得买,18mz 可以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