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品飞控】Arkbird Nano飞控测试

楼主(2019-07-24):
很荣幸这次能测评到Arkbird的产品。我几年前入模的时候,Arkbird的飞控就已经在国内小有名气。前两年也用过他们的Arkbird tiny,很方便。
这次测评的Nano飞控是Arkbird专为小型固定翼打造的飞控,最大的亮点就是小体积和像素级OSD。除了混控等基本功能外,还有数据图像波动图,集成aat机载模块双发固定翼垂起等强大的扩展功能。
这次测试的载机为Mini ARwing,翼展600mm,起飞重量400-500g,配3s3500电池续航90min左右。我这架飞机以前装的飞控是Matek F722+Inav固件,所以测评贴里我也会对比一下目前仅次于pix的开源飞控和Arkbird闭源飞控的区别。
其余配置:
1806kv2300+乾丰6042(这款桨动平衡贼垃圾,最佳选择AVAN6寸两叶,不过淘宝上卖的店家不多)
紫弹30A blheli_s电调,好盈5v3aUbec
Caddx Ratel摄像头,淘宝29包邮600mw图传
       当然先开箱一下飞控,480块钱包含的产品有飞控主体,电源模块,GPS和PL2303HX刷机线。
       测试版的飞控没有开模注塑外壳,而是3d打印的外圈+PCB上下盖板,老板表示开卖一段时间后会考虑做CNC外壳。
       以前的F722飞控+bec+电流计重23.25g,Nano飞控带电流计重量29.52g,当然去掉两个XT60插头后重22.21g,已经媲美我自己极限减重过的f722飞控了。
       GPS是定制的使用Ublox m8030芯片的第八代GPS,默认使用GPS和北斗信号。阴雨天开阔地稳定12颗卫星(见视频),标准ubx通讯协议,波特率9600,8n1,兼容绝大部分GPS模块。不像大疆那样为了卖模块在GPS通讯上做手脚。
       其他废话不多说,装机吧。
       上图是Mini AR原来装的自制F722飞控,下图是换成Arkbird Nano之后的布线,相比之下Nano飞控接口的布局合理很多,布线更加简洁。
       在供电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飞控内部有内置bec为OSD和飞控供电,但内置bec的耐压是20v,而电流计接口的耐压是33v。所以如果整机使用6s电池,需要再加一个独立bec把6s电降到12v给飞控的12v端口供电。直接用跳线帽给飞控供电的话会导致内置bec烧毁。
至此,飞控装机完成,剩下就是去外场试飞了。在评价飞控之前先放一段飞行的视频:
试飞之后说一下使用这款飞控的感受和与F722+Inav对比的感受:
       首先是得益于像素级OSD,Nano飞控可以很方便的在飞场用遥控器调参,相比之下我飞inav的时候每次外场必带笔记本,基本可以保证外场首飞就把飞机调好,以后到地方上电搜星直接起飞。
       而且需要调试的内容也很少,首次装机需要设置遥控器通道正反,失控保护,调试输出舵量的正反,较准电压电流计,设置一下OSD样式。
       在飞场首飞需要调试的只有三轴的控制量大小(比例P)和自定义模式选哪个。国内销量较多的那几款载机厂家也给了推荐参数,基本能保证首飞不炸。只要认真读完29页的说明书,飞行很难出问题。
       让人更放心的是arkbird nano的自动返航还有“地速保险”这样的设置,防止逆风飞行时只用空速计导致飞机以为自己在往回飞实际几乎不动的情况发生。

       既然这样,相比于Inav一百多页的英文wiki,光PID界面就有几十项的设置内容,是不是开源飞控就一无是处,闭源最强?当然不是。
       Arkbird Nano在简化了诸多复杂调参工作(尤其是新手不友好的PID)的同时,也缺失了一部分功能,比如自定义模式的多样性:在Inav中我可以用两个三段开关设置6种自定义模式,而Nano只能设置1种(除去必须的自稳,手动,返航)。
       但同时带来的好处也有:飞行模式指令清晰,不会出现Inav中NAV ALTHOLD叠加NAV HEADHOLD得到定高定向这种较为混乱的设置。
       另外,Sbus协议实际上自带失控标志位,在Inav中不用刻意设置接收机的失控保护舵量,飞控就能读取到失控信息自动返航,Arkbird Nano中用的其实还是比较古老的方式,飞控实际上分不清楚自己是真的失控,还是飞手人工切的返航。当然这也是闭源飞控需要提高的地方。
       Arkbird还有功能强大的独创像素级OSD,炫酷的战机风格界面,但也为此妥协了个性化OSD界面的可能性。

       综上,现在飞控的选择,基本已经不用考虑代码的稳定性,那是2009年需要选择的。如今飞控的选择更在于自己的取向。如果你是初入FPV的新手,不想翻英文wiki的玩家,或者单纯懒得调试,享受飞行才是最纯粹的快乐的航模玩家,或者预算不多,我当然推荐Arkbird Nano。如果你是极客玩家,了解硬件,懂些程序,明显inav更适合你。
       不管怎样,飞控出现的目标就是让操作更简单,让飞行更安全,选择适合你的飞控,祝大家爽飞不炸机!

PS:距离稍远的航点测试会在之后放出,前几天不是雾霾就是下雨,挑个好点的天气飞才有意思。

网友:
如果出OSD可以调整位置的功能,用的人不知道会不会多?之前H飞控出过这个功能。。基本没人用

网友:
能返航吗?倒飞吗?

网友:
INAV一直都有OSD调参的,

网友:
为什么是方形的呢?

网友A:
去掉外壳是不是还能轻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外壳是不是还能轻一点

去掉外壳还能轻个2g左右

网友B(2020-01-16):
OSD显示信息醉了。。。。。所有文字,在一团。。。

网友A(2020-05-27):
现在应该是金属外壳版本了,LZ这个是老版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应该是金属外壳版本了,LZ这个是老版本吧

嗯,测试版。反正别买就是了。

这鬼厂家改改开源树莓派就敢出来卖高清图传。720p的清晰度还不如模拟。

网友(2020-06-29):
引用 网友B:
OSD显示信息醉了。。。。。所有文字,在一团。。。

LZ是内测客户,最老的固件,后面发布的固件修复了重影的问题。

升级固件就能解决:

网友(2020-10-11):
那个电容是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