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和襟翼要什么角度?

楼主(2019-07-24):
买了个二手运动P51(新的停产了买不到了),襟翼本来就修过,一个高一个低,收起襟翼可以靠副翼调平,但是放下襟翼飞机会往一边歪(襟翼一高一低导致,破的那边装了铰链,低了)。拆了用2118胶粘,粘的那面阻力大,放不下,另一面灵活。把灵活那面也用2118涂料一层,这次一样高低了,但是和副翼那边变的不是一样高了,那边襟翼不知道哪里形变了,需要一样高低吗,还是不用管?就怕起飞歪的太严重,必炸

楼主:
之前一样高低的,就是涂料2118胶后和副翼不在一个高度了,襟翼副翼看起来都到位了

楼主:
襟翼的面涂了2118胶水后靠副翼的部分塌下去了很多,但是研究了半天找不出哪里变形了,用手可以往上撑起来,但是舵机在中间位置,力不在两边

楼主:
打算把襟翼割下来,整个用2118粘,这样两面阻力一样了,角度也好调

网友:
慢慢调吧  先飞飞不带襟翼的,可能拉杆不一样长,

网友:
可以设混控啊

楼主:
研究出来了,副翼舵面居中就可以了,天上微调调平。襟翼收放角度左右一致就可以了,襟翼收起来时候不需要和副翼一个高度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