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无法识别穿越机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9-07-24):
由于驱动bug,部分win7无法识别穿越机端口,导致无法用bf调参,放出一个解决方法
步骤如下:
1.安装驱动:stm32_VCP_V1.4.0_Setup.zip2.当步骤一不成功的时候,使用以下文件替换即可:
  将usbser.sys文件替换覆盖c:\windows\system32\drivers\usbser.sys
  将mdmcpq.PNF mdmcpq.inf stmcdc.inf 三个文件复制到 c:\windows\inf\
3.将原来的带黄色感叹号的设备卸载,重新插拔,自动安装成功。

替换文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FY5Zgxt9J4_hM_cKJGKbcg 提取码: t6en
stm32_VCP_V1.4.0驱动: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G3fIdMCe5CvHJKinwmOcFw 提取码: peed

网友A:
补充一点:如果楼主上述操作无法解决的话,ImpulseRC Driver Fixer可以解决飞控、遥控、电调无法识别问题,亲测可用。

网友B:
我的就是识别不了,怒升win10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是识别不了,怒升win10搞定

重装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如果楼主上述操作无法解决的话,ImpulseRC Driver Fixer可以解决飞控、遥控、电调无法识别问题, ...

ImpulseRC Driver Fixer 是什么 用人试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ImpulseRC Driver Fixer 是什么 用人试了吗

必须试过,成功了才敢说啊。是墙外大神针对RC产品电脑无法识别编的驱动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试过,成功了才敢说啊。是墙外大神针对RC产品电脑无法识别编的驱动程序。

厉害了   神器啊  真正造福模友

网友(2020-12-16):
困扰无法连接驱动终于解决问题鸟。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