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x6舵面要上翘吗?

楼主(2019-07-25):
天行者x6是不是s翼型?要不要上翘舵面几度,像ft飞翼那样?还有重心是在碳杆吗

网友A:
飞翼机型重心一般都在机翼前面1/3位置,升降舵舵面不高不低为最佳。当然,实际飞行测试最重要,按半油、全油时飞机都能直线飞行(高度不变)为最佳

网友B:
不用上翘 重心在碳杆上

网友C:
上去试试,天上再微调

网友D:
翘不翘 看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上翘 重心在碳杆上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