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便宜:用摩托车零件 改造30Kg载荷 大油机。【为 120Kg 载人】做准备。

楼主(2019-07-25):
超级:便宜:用摩托车零件 改造30Kg载荷 大油机。
【为下一步实现 120Kg 载荷】载人 做准备

按照摩托车零件的价格标准 做出一架 载荷120Kg
的可载人大航模,总价应该不超过 8万元 人民币。
【可以在 内蒙古、外蒙古大草原 尽情 放飞 。】

路要一步一步走:眼下先完善 这架 30Kg 直升机 。
以前的方案的不足之处:
1、皮带尾传系统、尾管 很不方便 拆解,不便于运输。
2、皮带尾传系统:尾管被迫很薄,机械强度不够富裕。
3、发动机无法在低转速下 与 离心式离合器 匹配,
      造成启动的时候,直升机 大桨 过快加速 失配。

现在改用:步进电机 一步一步 操纵 摩托车离合器,
可使大桨缓慢运转起来 彻底解决大桨启动过猛问题
尾传动轴与主轴转速相同,且在低转速运行,可以
减少振动,尾部采用 1:5 行星齿轮 增速器 和 90度
伞齿轮增速,实现尾桨转速达到额定数值。

【感叹:摩托车零件 做工精良,价格便宜。。。】

楼主:
先占一楼。

网友A:
必败无疑。你开过摩托车没有?或者你开过手动档汽车吗?耳朵塞起来你还能做好油离配合?

网友B:
飞控打算上pixhawk吗?

网友:
这个很厉害,赞一个再说

网友C:
好厉害  期待后续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败无疑。你开过摩托车没有?或者你开过手动档汽车吗?耳朵塞起来你还能做好油离配合?

  感谢 发表 批评意见。感谢:各类型意见和建议。
———::我讲解一下:你没有仔细看——
【现在改用:步进电机 一步一步 操纵 摩托车离合器】

由于汽车、摩托车 离合器片本体 都比较“硬”,这使得
离合器的 分离和结合 都比较“脆性”:没有 过渡阶段

我选定的这个:离合器 四个弹簧 总力量 100Kg —150Kg
步进电机 通过丝杆 去转动一个“蜗轮 螺母”希望达到:
180Kg 的操作力。——步进电机可以 很慢很慢的转动。。
【尤其在半离合位置、必须使 离合器的结合过程非常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发表 批评意见。感谢:各类型意见和建议。
———::我讲解一下:你没有仔细看——
【现 ...

我当然看了你的描述,而且你的回复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你根本不了解半离合是怎么工作的。
半离合是一个位置吗?完全错误,半离合是一个区间,不同的位置决定了不同的传动效率,以及磨损。
你知道摩托车离合器是工作在润滑油中的么?像你这样干磨,还要非常缓慢结合,就准备苦练熄火降落吧。

网友:
这个有点厉害了,能够在人的固定翼用摩托出配件应该不难做出来,毕竟很多人都试验过了,直升机的话,难度高不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打算上pixhawk吗?

现在还说不上用什么飞控。或许就是PIX了。
现在首当其冲的是思考【离合器控制逻辑】
刚才吃晚饭的时候:我思考出炉了《离合器控制策略》。
    由于每一架飞机都有装配误差,半离合的位置对应
到步进电机的“具体步数 数据”肯定是有差异的:

    控制策略如下:飞机上电初始化的时候:离合器控制
单片机首先:会自主操作步进电机执行离合器结合操作。
【自主执行结合操作的条件是:1、熄火开关处于 熄火
位置,2、离合器操作“三段开关”处于“结合位”】

“离合器结合操作”的最后阶段:有四个力敏传感器
会给出“离合器结合操作结束”的信号,即使坏掉三个
都不会影响单片机去结束离合器结合操作,否则强大的
螺旋力 会使得“蜗杆蜗轮传动箱”的外壳变形。

   四个力敏传感器任何一个给出“离合器结合操作结束”
信号,单片机就会记忆这个位置,作为“步进电机的零位”。
这时候人工转动主旋翼,发动机轴会跟随转动、阻力较大。

    这时候:将离合器操作“三段开关”拨到“分离位置”
(熄火开关仍然处于“熄火位置”)这时候离合器控制单片机
会以较快的速度驱动步进电机、执行离合器分离操作,例如
单片机发送2000个脉冲,就足够离合器分离了,实际会多发
400个脉冲,以确保离合器分离彻底,不用担心螺旋力会
损坏 8毫米厚度的主传动板。(离合器弹簧行程有富裕量)
这时候人工转动主旋翼,会比较轻松,因为发动机不跟随。

    离合器操作“三段开关”一端为分离、另一端为结合,
中间位置为“慢速位”意思是比正常速度慢32倍,绝妙的
定义“慢速位”既可以是慢速结合,也可以是慢速分离:

    反而观之:将“三段开关”拨动到“结合位”然后又迅速
拨动到“慢速位”这时候离合器将以极慢极慢的速度结合
【注意:离合器结合“原始设计速度”就比分离慢 8倍。】

    【半离合位:校准 及 记忆】
在离合器极慢速结合过程中,副操作员人工转动主旋翼,
当感觉刚刚有阻力的时候,通知遥控操作员:将熄火开关
拨动到“点火位”再快速拨回“熄火位”这时候单片机就
记录下当前的步进步数,这个位置就是【半离合位置】。
(要点是“三段开关”处于“慢速位”熄火开关一通一断)

    半离合位置被记忆之后,这时候可以把离合器操作
“三段开关”再次拨动到“分离位”,然后熄火开关再次
拨动到“点火位”,现在可执行【电启动】启动发动机
油门杆在5%油门以内位置,离合器操作“三段开关”拨
到“结合位”单片机由于记忆了半离合位置,因此当步进
电机转动到快要到半离合位置时,会自动减慢32倍速度
通过半离合区域。过了该区间之后,恢复正常的结合速度,
一直到收到:四个力敏传感器的任何一个给出“离合器
结合操作结束”的信号,从而完成离合器结合操作。

    发动机油门信号高于5%的时候,离合器“三段开关”
失效,除非熄火开关处于“熄火位”。

网友:
精神可嘉,不错,期待成功飞起来

网友:
只能说:有想法。

网友D:
摩托车有时候开着好好的会熄火,正常再打火也没啥问题,这要是在飞机上熄火,打火还来的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当然看了你的描述,而且你的回复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你根本不了解半离合是怎么工作的。
半离合是一个 ...

看来 你是 太过于 担忧 半离合 。。。
其实 半离合 的时候 直升机大桨 是【零螺距】
而且 这时候 发动机 是怠速状态 “低转速”。
滑差功率 并不大, 完全在 离合器承受范围 。
(具体计算:我抽时间 算算:发动机 怠速在
1800转的时候,对应 离合器转速 360 rpm 。)
直升机大桨从 0 加速到 360 rpm 需要多少能量,
半离合状态以 20秒 总时长 来规划 滑差功率。

我现在感兴趣的是:步进电机的 总步数 :
步进电机丝杆螺距1.5mm,蜗轮65T周长102mm
蜗轮内圈的螺纹是M22x1.0,离合器弹簧以压缩
3毫米来计算:蜗轮需要转动3圈 总周长306毫米
也就是说丝杆需要转动204圈,1.8度的步进电机
转一圈需要【200步】总步数 204x200= 40800

网友E:
为嘛不直接仿制蚊子直升机,别人已经成熟的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摩托车有时候开着好好的会熄火,正常再打火也没啥问题,这要是在飞机上熄火,打火还来的急不

先回复 16楼 :蚊子直升机是别人的成果,并不便宜呢 !
都是传统直升机:论技术原理都雷同得比【谁便宜】啊。
按照眼前的造价:一万元10Kg可靠载荷。八万元对应80Kg
————————————————————————
回复——“摩托车有时候开着好好的会熄火”
直升机空中熄火:那就只有 自旋降落(必考科目) 哦 。
等下一步:搞120Kg可载人直升机的时候:
以前就说过:采用 3个 四缸发动机 总共 12个气缸
电控系统从蓄电池源头算起全部按照 一主一备 设计、
例如:一主一备的【丝杆直线舵机】应该非常可靠了。
任何单点故障,都可以安全降落。(旋翼头除外)

网友F:
看到你说的三个四缸发动机我就知道你这飞机飞不起来,不同的动力系统之间同时配合会有很大的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你说的三个四缸发动机我就知道你这飞机飞不起来,不同的动力系统之间同时配合会有很大的损耗

应该不至于吧,,现在的 对置四缸 发动机
两两点火 点火角度 180度 ,到时候 三个
四缸发动机 用模数3的大齿轮 强耦合精心装配
装配的时候:让点火角度 均等交错 60度 点火。
这个 12缸 的 发动机集群 的 输出轴 每60度
就会有“一对 气缸”点火,动力输出均匀。。

网友:
可以用加重普利珠的踏板摩托车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嘛不直接仿制蚊子直升机,别人已经成熟的案例

以下 叙述:不知道 是真 是假 ??
《按照国家规定,116千克重量以下的飞行器可以不用持有飞行驾照,
只需证明有10个小时的飞行经验就即可。蚊子直升机符合法规要求,
无需适航证,飞行员无需驾照。》——??——

中国民航法典CCAR-91部规章《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
其中有一章专门针对超轻型飞行器。

本章规定了管理超轻型飞行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行的规则。
在本章中,超轻型飞行器是指由单人驾驶、仅用于娱乐或体育活动、
不需要任何适航证的空中飞行器具,并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a) 如无动力驱动,空机重量小于71千克(155磅);

(b) 如有动力驱动,应当满足下列限制:

(1) 空机重量小于116千克(254磅),不包括在遇险时使用的飘浮和安全器械;

(2) 燃油容量不超过20升(5美制加仑);

(3) 全马力平飞中,校正空速小于100千米/小时(55海里/小时);

(4) 发动机停车后的失速速度不超过校正空速45千米/小时(24海里/小时)。

这种飞机只能一个人开。
驾驶这种飞机不需要飞行员驾照,也不需要满足任何飞行资质。只要没有忌飞类疾病即可。
比如心脏病之类的。同时请注意,对年龄也不作限制。老夫聊发少年狂也是合法的。
时速低于 100 公里。该类飞机禁止用于商业飞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下 叙述:不知道 是真 是假 ??
《按照国家规定,116千克重量以下的飞行器可以不用持有飞行 ...

不知道蚊子有没有116千克,感觉不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至于吧,,现在的 对置四缸 发动机
是 两两点火 点火角度 180度 ,到时候 三个
四缸发 ...

期待你的成品,我以为是三个发动机驱动同一个大齿连接

网友G:
看来楼主对摩托车了解不多啊
1.摩托车离合是湿式离合,平时浸在机油里工作的,这么用寿命不长。
2.离合器使用时,要尽量减少半联动操作,以减少磨损。你的使用过程,让螺旋桨转一次比正常摩托车起步10次的时间都长。
3.离合器控制没这么复杂,现在摩托车diy套件里有液压离合,液压泵那一套比步进电机轻多了,一个舵机就能拉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楼主对摩托车了解不多啊
1.摩托车离合是湿式离合,平时浸在机油里工作的,这么用寿命不长。
2.离合器 ...

主旋翼 那点重量 ,比整个【摩托车 + 人】轻多了
这直升机起降一次 只磨损一次离合器不会半空换挡的。
摩托车离合器弹簧的操作力估算100Kg到150Kg。。。
俺采用:步进电机丝杆 驱动 蜗轮,应该满足力量需求,
【俺需要 非常慢 非常慢的 速度通过 半离合区域。】
这个部件刚才机械厂说:今天发货。俺首先测试操作力

——各位:等几天,就看到这个部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厉害  期待后续帖子

T 型 垫圈 在推力轴承的下面,剩余高度 8毫米

今天自我修正:依靠行星齿轮箱增速,被 否定 了。
原因:达到强度的行星齿轮箱太重了,粘滞阻力大。
于是:俺设计了特殊的伞齿轮,首先逆向增速 1:3,
使得尾传动长轴的转速与副轴相等、皆为 3000 rpm,
尾波箱:再采用1:2增速,这样尾桨转速就是6000转。

网友H:
用3个摩托发动机? 组合起来的重量大概会是多少?
感觉不会轻啊   机构也复杂了
为何不直接用汽车发动机? 可以是体积比较小的小排量
如果要设计备份动力   可考虑加电驱
其实备降落伞才最有效     遇到桨毁都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3个摩托发动机? 组合起来的重量大概会是多少?
感觉不会轻啊   机构也复杂了
为何不直接用汽车发动机 ...

不是 四缸摩托车 发动机,也不是 汽车发动机 。
还是 轻量化的 四缸水冷 航模发动机 比较靠谱。
三个 轻量化的 发动机 总重量 只有 18公斤 。。
仍然有难度:因为整个直升机总重限制在 116Kg
眼下 先继续完善这个 30Kg 的机型 (2019/7/31)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四缸摩托车 发动机,也不是 汽车发动机 。
还是 轻量化的 四缸水冷 航模发动机 比较靠谱。
三个  ...

哦   重量可能和单个摩托发动机接近
摩托发动机有人成功用过,排量不详

网友I:
楼主你好,推荐一款离合器给你,我是在咸鱼网看到一台3.4米汽油直升机,是使用压带轮离合器,你可以看看

压带轮离合器构造,液压皮带轮

然后我问他是模仿哪款载人真机,他的回复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好,推荐一款离合器给你,我是在咸鱼网看到一台3.4米汽油直升机,是使用压带轮离合器,你可以看看

...

压带轮离合器”皮带 故意 松弛 = 不传动,
然后:外力操作 压带轮 使得皮带 张紧传动。

谢谢 你 发送的 图片 。。不过 那个价格 有点离谱
【 8万 人民币,应该 能做出 120Kg 单人直升机了】

网友J:
2.1公斤的离合器,占据推重比的1%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2.1公斤的离合器,占据推重比的1%了吧?

直升机难说推重比。现在只是在做【局部评估】
本来直升机载荷只有 42公斤,现在又被占据 2公斤,
俺也很不情愿:
或许 改一改 以前的 离心式离合器 的咬合转速、
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先局部评估、再出整机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升机难说推重比。现在只是在做【局部评估】,
本来直升机载荷只有 42公斤,现在又被占据 2公 ...

首先第一点,改电喷,省电化油器麻烦,效率提升30%。离合器就是一个耦合功能而已,启动后都是联动了,肯定可以改进更好!!!

网友:
见过别人通过摩托车原理改的离合器,很轻巧,最大起飞重量62KG

网友I:
引用 楼主:
直升机难说推重比。现在只是在做【局部评估】,
本来直升机载荷只有 42公斤,现在又被占据 2公 ...

还是建议改成摩托车的甩块型离合器,用125CC的那种很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是建议改成摩托车的甩块型离合器,用125CC的那种很耐用

谢谢 【楼上 两楼】 的 建议。
甩块 离合器 现在已经安装在这架直升机上了哦,

甩块 离合器的问题是:由于航模发动机压缩比很高,
怠速很高:造成发动机一旦点火启动,直升机大桨,
瞬间被加速,如果强行提高甩块的贴合转速,又担心
起飞离地之后、转速差较小离合器打滑会剧烈发热。

总之仍然在评估中:
当然最有效的方法是:不直接采用摩托车离合器,
而是参考它重新设计皮带轮输入可控离合器
见下图。(摩托车现成的离合器确实价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好,推荐一款离合器给你,我是在咸鱼网看到一台3.4米汽油直升机,是使用压带轮离合器,你可以看看

...

谢谢你,下次设计 120Kg/180Kg 的时候,压带轮
离合器 方案 比较适用 。(30Kg 小机 不太适用 。)

网友(2019-10-24):
为啥用步进啊,又重又不可靠,发热量还大。。搞一套小伺服多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