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的三轴云台用手指一碰就抽风?

楼主(2019-07-26):
谢谢指教!

网友A:
貌似驱动电压低的现象。

网友:
它可能不想你碰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驱动电压低的现象。

电压12伏正常,通电自检正常,三轴控制正常,自买来的时候就是用手指轻轻一按相机或者云台就狂抖不止,一直找不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驱动电压低的现象。

你说的对,我把电压调高到13伏以上,就好了,请问一下这是为什么呢?谢谢你了!

楼主:
这问题从2014年买来开始都几年了

楼主:
电池是4s的可以不用降压直接接云台吗?

楼主:
13V有时还是抖,用14伏可以了可这样长时间用行吗?

网友A:
你看一下云台参数,支持多少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云台参数,支持多少电压。

说明书上说的是12V,谢谢

楼主:
是这个板子

楼主:
网上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