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飞控1,2电调线接口问题

楼主(2019-07-26):
大家好,请教一下,我的f4v3飞控1,2号电调线接口坏了,于是我想把1,2号电调线接到飞控上面的5,6电调线接口上面,那地面站混控要怎么改呀?谢谢

网友:
应该CL命令里可以改

网友:
我只知道在BF怎么改,就是cli命令打resource,就会跳出每个串口对应的编号,比如1号改五号,就打resource motor 5 none,然后再打resource motor 1 A01

网友A:
最后别忘了save,inav应该差不多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别忘了save,inav应该差不多方法

好的,就是这样弄得,谢谢啦

网友:
你们的inav软件是在哪里下载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