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0基础,3D打印机用什么软件画图

楼主(2019-07-26):
推荐个3D画图软件,简单的,易懂的,就想画画穿越机配件

网友:
同求,也就想画画穿越机配件,最好免费的软件,高端的玩不来。

网友:
我发你,加WX UAVsystem

网友A:
平面用CAD,设计翼型用CATIA,产品设计用ProE,机械结构用SolidWorks

网友:
建议SOLIDWORKS  好学,然后就是公认性也不差, UG和CATIA 更加专业,但是难,

网友:
只要能导出stl格式文件的软件就可以

网友:
直接学Solidworks 非常简单,看看视频教程,两天画个穿越机没问题。这个主要是你自己的思想。你能想明白用笔在纸上怎么画,各种曲线 角度 孔的位置 等等。在软件上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面用CAD,设计翼型用CATIA,产品设计用ProE,机械结构用SolidWorks

专业 CATIA都用上了

网友:
solidworks和catia都是法国达索公司的产品,一个低端一个高端而已,画图方式习惯大致是一样的,UG和proE跟上面那两个画图方式上有差别,看你自己喜欢用哪个

网友:
不管用哪个软件,至少要学半年以上,还要多加练习,你才能画一个让你自己满意的穿越机!两天画个穿越机的是小朋友在涂鸦!

网友:
直接学solidworks,好学,易用,入门简单的好学

网友:
tinkercad simple but free and easy.

网友:
简单易学,10分钟上手,就用win10自带的。

要想精确一点,用123d 这个也简单易上手

网友:
推荐使用Proe或者Creo 还有CAD,Solidwork,UG12.0,犀牛等

网友:
Rhino 有中文有pojie。NURBS 曲面建模,简单得很。网上有教程,看一下就会了。上手还是比较容易。

网友:
画图简单,编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