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烧坏

楼主(2019-07-26):
手里有两颗MB其中颗原因是给3通道舵机上螺丝的时候用手钻上的猛一拧舵机发出来的电把陀螺仪给烧了,另一颗坏是因为尾舵机抖舵,这个陀螺仪是为了修烧了陀螺仪把这个陀螺仪上的贴片电容挪过去了在装回来就这样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陀螺仪123通道都正常工作,只有4通道不知道为什么老是抖~还有就是那种小米粒的贴片电容应该没有正负极吧为什么重新装上就不行了呢?有没有懂电子的大神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拧舵机螺丝发电居然还能烧坏陀螺仪。

网友B:
不可思议,mb买个二手的也不贵,安全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拧舵机螺丝发电居然还能烧坏陀螺仪。

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思议,mb买个二手的也不贵,安全放心

研究嘛~

网友C:
你这表达能力太差了,我看了好几遍才看懂,你确定电容还是好的么,而且没有虚焊?

网友D:
舵机的电机不是连接驱动电路嘛,信号不能逆向回去吧。一般小贴片电容属于瓷片电容,没有极性,但贴片要是钽电容就要注意极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表达能力太差了,我看了好几遍才看懂,你确定电容还是好的么,而且没有虚焊?

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表达能力太差了,我看了好几遍才看懂,你确定电容还是好的么,而且没有虚焊?

其中一颗直接点不亮了,另一颗能点亮,尾巴抖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机的电机不是连接驱动电路嘛,信号不能逆向回去吧。一般小贴片电容属于瓷片电容,没有极性,但贴片要是钽 ...

就是图上的这种电容

网友:
贴片电容本身没有正负极,但焊接过程中,不排除烙铁对其它部分造成损坏或者静电对集成块造成损坏。现在电路集成度高,有的都是多层PCB板,焊接后不小心损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拧舵机螺丝发电居然还能烧坏陀螺仪。

舵机的电机产生反向电动势,是有可能。

网友:
这种贴片电容不分正负

网友:
不插电情况下你快速摇动舵臂。陀螺指示灯会亮

网友:
本人愚拙,没有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银川人民发来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