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完一定要注意桨叶正反

楼主(2019-07-26):
        最低级错误,莫过于今天飞飞机,尾桨装反了,大家修完,一定要检查一下尾桨正反在起飞,这么低级的错误炸机,够冤

网友A:
反了也能飞

网友:
确实容易疏忽的,尾桨装反其实相当于桨翻转了180度,而夹角基本相同,一旦装反不飞或许看不出来的。

网友B:
好象光悬停是没啥大感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了也能飞

是能飞,但是飞高了后就锁不住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象光悬停是没啥大感觉的

不行的,锁不住尾

网友C:
调机后装反过一次,悔后来每次装尾桨都比划一下旋转方向,感觉都焦虑了。

网友:
我每次换完都转下大桨看尾桨对不对

网友D:
悬停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悬停没问题的

绝对锁不住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机后装反过一次,悔后来每次装尾桨都比划一下旋转方向,感觉都焦虑了。

都是经验啊

网友:
养成好习惯,上天之前全部检查一遍

网友:
经验都是炸出来的啊

网友:
我有一次尾桨一正一反,飞了两电都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