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恨螺丝胶

楼主(2019-07-26):
        不上螺丝胶,危险,上螺丝胶,打火机烧都不带融化,各位有什么高招吗

网友A:
用中强度的胶,不要高强度的

网友:
直机基本低强度就够了。某些高转速部位也只要中强度

网友:
正版乐泰243

网友:
高强度螺丝胶不好说,中低强度的电烙铁加热基本上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B:
涂螺丝胶只需在螺丝头涂三牙就够了

网友C:
还没遇到过打火机治不服的螺丝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遇到过打火机治不服的螺丝胶。

不好使不好使

网友:
低强度螺丝胶足够了

网友:
  找 修手机的摊位 ,用 细嘴 热风机 吹螺丝。

网友:
我只用中度螺丝胶水

网友:
之前用高强度的把螺丝都拧断了

网友:
螺丝椒中强度,低强度哪里够。还有螺丝刀用贵点的,50一把,90一把,100一把,都可以。

网友D:
螺丝胶用牙签,三四个牙就行了,不要整个螺丝浸到螺丝胶里

网友:
从没用过高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中强度的胶,不要高强度的

记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涂螺丝胶只需在螺丝头涂三牙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丝胶用牙签,三四个牙就行了,不要整个螺丝浸到螺丝胶里

以后不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使不好使
热风枪

网友F(2020-05-18):
我都是用低强度的比如222,还是很好拆的

网友G:
失效温度 一般是 150度以上 到了这个温度 一般。就软了

网友H:
打火机要那种喷火的

网友I:
我现在情愿每次起飞前检查一遍螺丝

网友J:
螺丝胶,蜻蜓点水,带一点就行。三个牙都嫌多。

网友K:
防風火機

网友L:
打火机对付螺丝胶绝对是OUT的方法,我都是用电烙铁加热的,正好有一把旧的936焊台,专门用来对付螺丝胶,新的T12没舍得用,毕竟烙铁头对付非焊锡类容易氧化头子。

网友M:
量要少,用餐巾纸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