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穿越机的天线摆放问题

楼主(2019-07-27):
我现在飞Tiny GT8,自己在飞机的尾部钻了两个孔,把接收机的条线伸出来,想请问一下这样放在图传天线旁边会有干扰吗?我就在小区草地上飞,感觉图像质量不好,有较大干扰

网友:
没影响,同样是25wm图传,质量相差很多

网友:
换个枫叶圆极化平板天线,效果杠杠的,基本不闪,我原来也是蘑菇天线,画面闪得根本不能飞。花园飞我觉得还是gt7比较好,体积小,各种钻,从三楼掉到水泥地完好无损。

网友A:
我就比较奇葩了,我是这样放滴

网友:
个人认为5.8与2.4或915频率不一样基本上不会干扰吧,再一个25mw图传也飞不了多远,天线位置影响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比较奇葩了,我是这样放滴

你这个不算奇葩吧,很有创意,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天线怎么摆才好

楼主:
那有空我也换个天线试试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不算奇葩吧,很有创意,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天线怎么摆才好

哈哈,我这样比较耐炸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