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前辈帮我看一下、一抛就日地球、重心没有问题

楼主(2019-07-27):
(无正文)

网友A:
蛮漂亮可这个角度,这点信息,什么也看不出来,只能看出漂亮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蛮漂亮可这个角度,这点信息,什么也看不出来,只能看出漂亮来~

我放在手上开油门、明显感觉头往下、肯定是拉力线问题。就是这种机型不知道怎么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放在手上开油门、明显感觉头往下、肯定是拉力线问题。就是这种机型不知道怎么调整

原因有可能是综合的,但您这么静态试车肯定不科学,机翼尚未完全参与进来,类似布局的飞机我飞过,调整得当,可以获得较好的安定性。即使试飞依然扎头,也未必全是推理线问题,亦可通过别的方式调教。仅供参考

网友:
重心往后移动,抛时要全油门。

网友:
想像一下,大小姐招亲抛彩球和运动员出场场掷标枪,是完全不一样的.出手即为"抛",这飞机不能隨便抛出,要机头略向上沿机身方向"掷"出,飞机有速度有合适的迎角机翼产生适当的升力就不会低头了.

网友:
关油门手抛日地球感觉是头沉,要是加油门低头关油门平飞就是下拉大,加油门仰头厉害是头轻,个人拙见楼下纠正

网友B:
红猪!看着好心动。祝你成功!
我只做过一次上拉机,也因为推力线问题,不太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猪!看着好心动。祝你成功!
我只做过一次上拉机,也因为推力线问题,不太好飞。

我现在又把电机板拆了,做了一个上拉的角。明天试飞一下看

网友C:
这种的推力线应该斜向上一点吧

网友:
飞机做的挺漂亮,可能是电机安装角度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的推力线应该斜向上一点吧

那得看推力线的位置了重心前向上能上去,重心后的指定往下栽

网友:
个人建议推力线就平行就好,升降舵微调拉机头配平就好,你这个推力线肯定越过重心了,往上拉推力线机头死死的往下栽还不如水平的

网友:
你这个是KT板还是魔术板,我做了个KT的还没空飞。

网友:
祝早日爽飞

网友:
电机在机翼上方的,拉力线也必须往上斜,塞斯纳电机在机翼下方,拉力线往下斜。中置机翼就只需要右拉。

网友:
拉力线,尾舵

网友:
不离手,开油门如果低头力矩严重的话适当调高一点试试
同时还需要关注一下电机座支架是否变形导致低头力矩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