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关于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9-07-27):
最近充
电池
的时候很奇怪,3s电池电压应该是12.6v,2s电池电压是8.4v,但是3s充电完毕后显示的是12.2v,而2s电池显示8.2v.
充电器
显示充电完成.(充电器是B6)
求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充电器还是咋了 电池都是新的,没用多久

网友:
B6就那样。嫌弃的话就用0.5A慢慢冲 充的会相对满一点

网友A:
B6就这毛病,充不满,我已经出掉了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就这毛病,充不满,我已经出掉了
好的,感谢回答

网友B:
电池充不满也是好处 能保护电池 充不满总比冲过了强

网友C:
用表测看看 是充不满 还是检测不准

网友D:
B6属于入门充电器,充电后期的平衡阶段不精确也正常

网友E:
充电器自带 防过充功能,这样也是有好处的,单节电池3.7V好一点,太满了对电池寿命有影响

网友F:
充电电流设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