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00X掉转的技术求援

楼主(2019-07-27):
亚托700X,用的之前DFC上倒下来的蝎子4530-540KV,大桨也是DFC上倒下来的690桨,因为有名字定制的。飞机飞行时,一较劲就有掉转的现象出现,哪位大神能帮忙解决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没飞过700X,是不是齿轮咬合或者什么传动部件过紧了,要么是电机或者电调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飞过700X,是不是齿轮咬合或者什么传动部件过紧了,要么是电机或者电调有问题。

现在不知道啊,我把700DFC的电机齿和大齿都移植过去了,还是不行,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B:
亚拓700电机KV用540的,没有更换齿比的情况下,达到设定转速的情况下扭力会若,给个大螺距必然会有些憋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拓700电机KV用540的,没有更换齿比的情况下,达到设定转速的情况下扭力会若,给个大螺距必然会有些憋动力

你意思我需要降低电机的KV值吗?从新选一个500KV的电机换上吗?可是我这个电机之前服役在700DFC上,没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啊,这是怎么回事?我现在老蒙圈了

网友C:
目测电调设置问题,或者电池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电调设置问题,或者电池老化了

卡斯特160A电调,设置会错在哪块呢?

网友D:
你用手掐着主旋翼头,用手转动尾旋翼,看看是否滑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手掐着主旋翼头,用手转动尾旋翼,看看是否滑动

你担心单项轴承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担心单项轴承吗?

你都说单向了,你非要反正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都说单向了,你非要反正拧

我没明白兄弟你的意思,请再明示一下好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没明白兄弟你的意思,请再明示一下好吗?

就是你把这主旋翼头,用另一只手去转动尾旋翼,如果机械没有问题,是转不动的,因为你另一只手是把这主旋翼的,如果转的动,说明哪里是打滑的,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你把这主旋翼头,用另一只手去转动尾旋翼,如果机械没有问题,是转不动的,因为你另一只手是把这主旋 ...

哦,那我明白了,我明天按照你说的检车一下

网友E:
首先要检查齿比问题:
1、700X的大齿盘是110T
2、700X小齿盘102T
3、前伞齿为23T
4、电机齿为13T
把这几样先检查一下看看对不对,有一个不对就会影响到动力扭力输出
希望这个办法能够帮到你

网友:
如果这几样都正确,下一步就要检查电调设置里面的参数是否正确,这些都没有问题了那就是单项套打滑了,需要有经验的模友帮助你解决

网友F:
700X的话,你电机kv值可能是有点高了。

亚拓标配的电机KV值不过才490kv而已,你这个是540kv。

如果转速没设好,可能会很吃力,所以最好把转速设到2200~2300转以下来飞,应该也还好,毕竟蝎子电机还是蛮暴力的。

或者直接换个小kv的电机,因为700X的齿间隙不可调,齿比不可调,所以没法更换大小齿来更换齿比了。

顺便说一句,700X和700DFC的大小齿不一样,如果直接把电装拿来飞可能转速会很高,所以可能还是要重设下转速的。。。

网友G:
你这要用9.33的齿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要用9.33的齿比吧

对是的,电调里面是这样设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700X的话,你电机kv值可能是有点高了。

亚拓标配的电机KV值不过才490kv而已,你这个是540kv。

感谢兄弟这么耐心的解释,我没事还得研究研究,换回700X的大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要检查齿比问题:
1、700X的大齿盘是110T
2、700X小齿盘102T

这个参数我倒是有,我现在把DFC上的齿全移植过来了,DFC和X的小齿,包括尾前齿都一样吧
还像就大齿和电齿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要检查齿比问题:
1、700X的大齿盘是110T
2、700X小齿盘102T

他用的540kv的,电机齿应该112配12T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参数我倒是有,我现在把DFC上的齿全移植过来了,DFC和X的小齿,包括尾前齿都一样吧
还像就大齿和电齿 ...

亚拓490kv的配110T大齿和13T电机齿,所以你540就换112T大齿和12T电机齿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