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 neo跟电脑连接不上。

楼主(2019-07-27):
通电,差调试线,软件都下载了,插USB就是没反应。调试mini vbar还有K8都可以正常调试

网友:
9102年还在用电脑调参?

网友:
没key电脑不能连接

楼主:
我现在连那个软件都识别不到。这是关键。还没到调试哪部?不会用vbar得全换vbc遥控器了吧?

网友A:
用VBCT 不用連接電腦

网友:
安装这个软件 vbarcontrol_manager_2_1.exe

网友:
没key白搭

楼主:
好了,版本不对,没对应上软件,更新后可以正常连接了。

网友B(2019-10-16):
引用 楼主:
好了,版本不对,没对应上软件,更新后可以正常连接了。

兄弟,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请问怎么更新?急急急,多谢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了,版本不对,没对应上软件,更新后可以正常连接了。

麻烦有联系方式吗?我电话、V:13917845724   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有联系方式吗?我电话、V:13917845724   多谢多谢

一个东西叫key  一个东西叫驱动 二者皆备 一插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请问怎么更新?急急急,多谢多谢

去官网,直接连接电脑更新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官网,直接连接电脑更新就可以了。

搞定,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