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新人求教

楼主(2019-07-27):
        本人有一老款的恒龙遥控豹式坦克(10年左右买的),就是可以比例遥控,带减震,冒烟,模拟声响,发射BB弹的那种,好久没玩忘记吧电池取出,发现时已经电池漏液腐蚀了电路板,现在已经无法正常启动工作,想问问群里的的模友,哪里可以购买到此类遥控电路板,我想更换一下,恢复主要行走功能(发射BB弹,模拟发音和冒烟不行就算了),如果没有电路板更换可能,有什么办法可以更换成天地飞6通遥控器控制呢?

网友:
直接买一套恒龙最新的主板,貌似不贵

网友:
这不是三号坦克吗

1:更换恒龙最新主板+遥控。基本功能都保留。恒龙的设备没怎么变过。所以买回来接线不是难事。就算变了那就把原来的设备波箱扔了换新款装上就是。
2:想换天地飞控?那就换声组主板咯~~~五六百的主板+几百的控。就看你自己舍不舍得了~

网友A:
换内脏把。现在市面上的电调声组基本就两家。一个恒龙升级的6.0声组,不过最近又要出更新的2019款了。还有就是灿烁的声组。功能比较强。适合喜欢折腾的DIY,需要更换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内脏把。现在市面上的电调声组基本就两家。一个恒龙升级的6.0声组,不过最近又要出更新的2019款了。还有 ...

好的  谢谢   先看看6.0的主板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内脏把。现在市面上的电调声组基本就两家。一个恒龙升级的6.0声组,不过最近又要出更新的2019款了。还有 ...

好的  谢谢  先看看主板怎么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先看看主板怎么换

6.0的直接安装就行了。什么都不用动。

网友:
c总都转行了,买个屁啊!买伟哥得了!

网友:
原厂板子不贵,某宝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