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用k8锁尾效果讨论

楼主(2019-07-27):
个人感觉470设计有严重缺陷
1尾桨太小
2尾轴太短,行程不够
3尾皮带轮齿比不够,导致尾吧转速不够
4尾拉杆球头太紧,不顺滑
5厂家尽可能使用450系列的配件,导致尾轴等部位太纤细,虚位太大
改善方法
换74的尾桨代替原来69的,
换冰人的14t尾皮带轮替原来15t的,
换冰人的应力拉杆代替原厂球头扣的,
要么就换mb代替k8,能很好改善,但是大螺距还是吃力锁不住,k8锁尾效果跟mb差太远,尤其小鸡上特别明显

不用mb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方法了
请大家集思广益下~

网友:
470原厂就是MB 陀螺仪吧

网友:
470  kbar一点问题都没,先解决机械吧

网友:
你用大尾桨就不要加齿了,x3用62都妥妥

网友:
k8能用 换加长尾轴 用碳桨  皮带拉紧即可

网友:
问题有这么严重吗?没见别人说过。

网友:
我觉得470设计没问题,可能是你机械的问题

网友:
尾轴短是硬伤,官方都承认了,后面新卖的尾轴加长了

网友:
所以买LT不就完了。470LT飞起来啥问题都没有,对皮传实在不感冒也没兴趣。

网友:
估计是你尾桨轴承装反了。。我的K8锁尾一根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