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3810消防船改造

楼主(2019-07-27):
恒龙原装的消防船重心比较高,转弯容易左右摇晃,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降低船的重心,给船加配重块是最简单的方法。
先取下原船在电池下面的配重块

去五金店买一卷最大号的铅保险丝,把保险丝按10厘米剪成段,再用线固定,做成两捆各80克的配重

然后用热熔胶将配重粘在水仓的两边

配重就装好了
电池还是装在原先的位置,如果电池比较重尽量把电池往后移,让船的重心靠后些,我用的是5600的锂电池,比较重

经过这样简单改造,今天去试了一下水,船变得平稳很多,转弯很平滑,再也不乱晃了

楼主:
改造后试水视频

网友A:
试水看成试喷水了,看了几遍没看到.

楼主:
把船控电改为锂电,加上5600MAH的动力电,可以玩几个小时

楼主:
用9V层叠电池太费钱,一块电池玩半个小时就没电了,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水看成试喷水了,看了几遍没看到.

楼主:
电池用双面胶和魔术贴固定

网友:
竟然还有个战术握把....

网友:
改的简单易学,不错不错。

楼主:
再来一段视频

楼主:
经过实测,在四级侧风下船身被吹歪仍然能平稳的航行

网友:
真棒。。。口水哗哗

等我PVC救援船做好了,要尝试搞一个这个,真不错。

目前就是很不懂PVC救援船的长宽比多少合适。。。晕哦。

网友B:
这个船原来不是放电瓶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船原来不是放电瓶的么

原来放锂电池的,电瓶放不下

网友(2020-02-18):
哇~~~真是眼界大开了~

网友(2020-09-25):
楼主用的还是原厂动力啊,只是把电池和配重升级了一下?转弯不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