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570S

楼主(2019-07-27):
请问大家SAB570在做翻滚和大螺距的时候尾巴会左右抖动,还有皮带打滑的声音!尾皮带很紧了,
陀螺仪
感度也不高!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主旋翼感度够低的话考虑 机械问题吧

网友B:
还不够紧。 再加个压带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够紧。 再加个压带轮
有压带轮!

网友C:
陀螺仪松了?

网友:
左右抖动可能是陀螺仪感度,但是你说的皮带打滑的声音也会引起尾巴抖动,先确定是不是机械问题吧

网友D:
主皮带没有松吧?570正常调好不需要压带轮尾皮带也不会打滑的

网友E:
转速提高点。

网友C:
感度提高

网友C:
尾巴不抽为止

网友F(2019-08-29):
转速拉高,我的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G:
感觉是机械问题

网友H:
快速抖动,陀螺仪感度降低一些,慢速晃动,陀螺仪感度提高一些。
提高转速,可以包治百病,就是续航时间变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