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编队日记,说说APM返航全油日地的解决办法,和动力搭配之类的话题

楼主(2019-07-28):
最近雨水真鸡脖多,经常搞的周末没法飞。加上我们这边又常年3级风,挺不爽的,低空乱流比较多,飞高几百米就好多了,但最近又喜欢玩低空穿越跟拍啥的~
前些天装了一台魔友设计的魔术板90翼展飞翼之后(后边就简称90飞翼),我的ARWING就光荣退休了,主要是因为AR的机身比较短,所以俯仰稳定性相对会差一些,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有点风就容易频繁点头。上周第一次试飞90飞翼,出了点小问题,玩APM的都知道飞翼在转弯的时候会容易掉高,于是飞控就会加油门来补偿,此时如果飞机是首飞没调过的,极有可能发生大油门补偿掉高无效,正好转弯的方向正好是飞机反扭的方向,又是大油门反扭力特别大,反扭大,飞机倾斜度就会越来越大,大到飞控的自稳算法都无法把飞机的倾角限制在一定角度内,使得无论怎么加油门都会掉高,越掉高,飞控就越加油门,于是就变成全油俯冲日地了,好惨,我上周就碰到了好几次这个情况,都是及时收油切回手动模式救回来了,真是刺激呢。

后来通过两个参数的调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直接贴上来吧。部分内容是谷歌翻译+人工校对了修正一下,凑合看吧。

PTCH2SRV_RLL: 转弯升降补偿(默认是1,我调到了1.2)
其实这个就是转弯的时候升降舵的补偿量,如果你转弯掉高,就增加这个值。如果你转弯爬高,就降低这个值

NAVL1_PERIOD:L1控制周期(默认是17,我调到了20)
以1秒为周期的L1跟踪循环。 此参数主要控制在自动驾驶模式下的转弯激进性。 对于响应性较差的机身需要更大的值。 默认值20是相当保守的,但适用于大多数飞机。 对于较小的更灵活的飞机,接近15的值比较合适,或者对于一些非常灵活的飞机甚至低至10。 调整时,以小增量更改此值,因为值太小(比正常值低5或10)可能导致非常激进的转弯,并有失速的风险。
我拿大白话解释一下NAVL1_PERIOD这个参数吧,这个值设置的越小,飞机就越快完成转弯,转弯半径就越小。如果把这个值设置的越大,飞机完成一次转弯的时间就越长,对应的转弯半径就越大。所以为了保险起见调大点就是了,通常20足够安全了。

今天第二次试飞90飞翼。原来用的银燕RS2205S 2300KV配银燕EMAX AVAN Flow6038桨。这次换了银燕RSII 2306 1600KV的电机搭配7寸仿APC桨,用3S1P电跑了一圈下来感觉动力还是差点,地面试了静推力,推重比大概才0.8。后来再换4S2P电上去飞了几圈,瞬间感觉动力充沛,但也是刚刚好的感觉,动力有富余,不算过分暴力的那种。瞎飞也能飞一个小时多点。如果全程经济油门巡航休闲飞的话那续航会很可观。其实这样子配还是偏休闲了,玩穿越要的还是快又猛才刺激,目前用的是7050的桨,上淘宝再找找看还有没有更大螺距的。然后顺便还测了一下这90飞翼的失速性能,0油门升降舵拉到最底,不会螺旋,真是好鸡一架,在有风和乱流的情况下也没ARWING这么晃,舒服多了。
试完动力又试了一下返航。调了以上两个参数之后,高度不到返航高度的话依然会自动加大油门爬高+转弯,但已经不会掉高了,试了好几次都没问题,总算解决了,玩个小远航也能放心让它失控自动返航了。

最后想问个问题,银燕这种1600KV的电机配8寸桨会不会有压力呢,今天有点想上8寸但怕它扛不住。

好了大家还是看看今天的视频吧

视频地址:

网友A:
感谢楼主解决了一个世纪难题!已收藏

网友:
双 马达 一正转 一反转 === 完美 啊。

网友:
遮阴网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解决了一个世纪难题!已收藏

这算啥世纪难题

网友:
感谢楼主無私奉献

网友:
马克留名,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全景摄像机好评

网友B:
我的小胖子9寸桨,起飞舵面是平的,自稳和手动的话会往右滚,后面看螺旋桨是逆时针转,是不是反扭??
还是旅行者1400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胖子9寸桨,起飞舵面是平的,自稳和手动的话会往右滚,后面看螺旋桨是逆时针转,是不是反扭??
还 ...

桨逆时针转,机身就会受到顺时间的反扭力。但其实小胖这级别的飞机不太容易受反扭的影响,加上你才9寸桨,影响就更加小了,我小胖11寸桨都没你说的现象。这个旅行者是老版的,不是1400,是1160的翼展,这机好飞很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逆时针转,机身就会受到顺时间的反扭力。但其实小胖这级别的飞机不太容易受反扭的影响,加上你才9寸桨 ...

想不明白这个右横滚怎么来的了,返航这些自动控制的就不会。。。

网友:
旅行者的巡航和失速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村顶

谢谢捧场

网友D:
大佬牛逼!!!!(破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牛逼!!!!(破音)

你最近好像经常破音啊,得去看看嗓子了

网友E:
固定翼飞控还没有接触过,我新服役的小胖子只安装了非凡s2,一直在五百米半径内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固定翼飞控还没有接触过,我新服役的小胖子只安装了非凡s2,一直在五百米半径内玩

等你这个玩6了就可以考虑上飞控了

网友:
飞机上顶的啥玩意  碉堡了

网友F:
本田crv和沃尔沃xc40的车背好像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田crv和沃尔沃xc40的车背好像差不多

反正能拉很多东西

网友B:
楼主能发更多旅行者的细节图吗

网友:
大佬,90飞翼图纸能借来参考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发更多旅行者的细节图吗

可以看我过往的帖子

网友(2020-05-23):
发发图纸啊

网友:
感謝大佬,已收藏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算啥世纪难题

大神! 这还真算疑难杂症,我们群里一个小伙伴就有这种问题,飞着飞首就有全油日地的情况,我给他找了很久的的原因都找不到,连日志都分析了。奇怪的是群里所有人都用的相同的固件,就他一个人有问题。现在看了你的贴子我明白了。 不过他的问题是应该是LIM_PITCH_MAX太小导致的,因为其它人都用的比较大的仰角限制,就他用的默认值,在自动飞行的时候飞机掉高,但是因为限制的原因飞机又不能拉起来机头,所以飞控只好加大油门做为补偿,于是就全油日地了。我分析过他的日志,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都是有RTL。他自己感觉是飞着飞着就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神! 这还真算疑难杂症,我们群里一个小伙伴就有这种问题,飞着飞首就有全油日地的情况,我给他找了很 ...

我倒是比较关心他有没有尝试本贴的办法,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倒是比较关心他有没有尝试本贴的办法,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

下次飞就知道了,这段时间下雨,可能要等段时间

网友G:
他们还遇到了飞控加速计不能校准的问题,那个校准按钮点了没反应,我用手机试,校准按钮根本就不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次飞就知道了,这段时间下雨,可能要等段时间

好的,期待后续。我反正设置完之后再飞就不会再返航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他们还遇到了飞控加速计不能校准的问题,那个校准按钮点了没反应,我用手机试,校准按钮根本就不可用。

飞控先解锁再校准,不然校准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先解锁再校准,不然校准不了

还真是跟解锁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