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0 055级DaoDan驱逐舰

楼主(2019-07-28):
在某宝买的055舰模型,玻璃钢船身,做工非常的精致
先欣赏一下开箱照

船长1.2米,宽154mm,预装了两个550级马达,其他配件要自己装

网友:
直接换无刷

楼主:
暂时用有刷的,等他们坏了再升级无刷的

网友:
光秃秃的船身.....

楼主:
这是kit套材,很多东西要自己装

网友:
这个套材多少钱

楼主:
蛮贵的,3000RMB,不过物有所值

网友:
我看到了一架幼兽固定翼

楼主:
双550电机用这个电调应该没问题吧,买了一个一拖二的

网友A:
电调可以试试好赢的860,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可以试试好赢的860,效果不错

看着不错

网友:
好漂亮的船,口水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可以试试好赢的860,效果不错

860也买了一个

网友B:
援几张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援几张成品

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可以试试好赢的860,效果不错

谢谢推荐,买了一个860,就用它了,另外还买了别的备用

网友C:
目测预装的轴,角度略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预装的轴,角度略有误差。

可能是手机拍照变形,我量了一下,两根轴是平行的,安装的位置也很对称